想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向大家征集

楼主(2007-09-20):
1.一般玩的时候多大的带宽够用
2.大家多少时候一定要用双通道?
----------
在TI网上申请了几个样片,想做一个简单的示波器玩玩。
单通道,80M采样,10M的带宽,受模拟放大器性能所限,运放的带宽是15M。
  2寸彩色LCD显示,220*176点,虽然小了一点,但这个分辨率跑单路应该够了。
  输入电压范围为正负10V,屏上能显示的最大值为正负8V左右,没有Y轴上的放大缩小功能,因为做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5V或3.3V的信号,这个值在屏上应该看得清了。
  有上升、下降沿触发,单次触发和外触发。
大家看看能行得通吗?
注:做它纯粹为了让没有示波器的兄弟们有个东西可以看看波形。欢迎大家拍砖上来。

网友A:
我支持你,好事啊,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A:
一直想在我的网站搞些活动,网友一起做

可惜没找到好的牵头人呐,
我有兴趣的还有:逻辑分析仪制作(手头有点资料+小小经验)

网友B:
很久前就想过做袖珍示波器取代万用表,但想想又放弃了

如果卖300~400元(和较好万用表差不多)的滑应该会又很多人用的

还是觉得市场前景不明朗,
贵了肯定买不出去的,如果定个300~400元利润又小,必须得上量才有意义,但这个东西能又多少人买呢?

网友C:
TI还能申请样片?

不管我申请什么版子,每次申请最后提交时总是说“超出限制”啥的。难道上黑名单了?似乎换了帐号也不行啊。

网友D: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了示波表...

网友E:
都选了哪些ic

网友F:
我也想做这个,但没动手

我希望是模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做进去,但是模拟前端我不是很在行

网友G:
如果300-400元,我先订购一个

至于现实,可以用电脑监视器或者电视啊。用lcd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E:
.

ad,估计楼主用的是tlc5580,这样拆了ad就是8路的逻辑分析仪了,
显示用的应该是手机屏,也不会太贵

可是高速的fpga or cpld  and ram 都是非常非常难买的。

楼主:
说一下主要的器件

输入采用运放隔离,LM318(好像是它),15M带宽的。
信号进入AD(ADS831)进行采样,时钟由80M的晶振提供,可以根据要求进行分频。
高速RAM使用的72L256SA。8ns的,估计跑80M没问题
信号的处理由要由CPLD完成。并和单片机通信。
单片机用AVR的MEGA16。
显示屏打算使用MP4的彩屏,但目前资料仍然没有到位,所以万一搞不到就会采用240*160的黑白屏。
USB扩展芯片用D12啦,但目前我还没有会用它。
总造价:
运放:未知,估计30够了。
AD:TI报价$2.67,估计50一片应该能拿下
CPLD:$6 ,估计90也能拿下了。
单片机:¥10左右,忘了
LCD:100
PCB要看量,所以暂不计。探头和壳子。30元够了。
USB芯片:15够不够?我不清楚,这是后期扩展功能
总造价:325,加上PCB和阻容件。
估计AD和CPLD不要这个价。所以基本上来说350的成本是够了。
也就是说这东西不是为了赚钱的,纯粹是让大家能有一个简单工具。

另外,大家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MP4上那种LCD驱动时序,型号不限,只要能找到驱动时序和生产厂家即可。
还有,如果会USB的兄弟也给点意见,应该把它注册为什么设备,使用什么方式传输数据等。我想它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插在电脑上当虚拟示波器。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的解释

关于逻辑分析仪功能,由于CPLD多了一些管脚,想用它直接测量信号并显示。
显示屏最好是MP4上的,由于这东西价格便宜,分辨率也很不错(好的可以达320*240)
CPLD用altera的MAXII,型号未定,根据CPLD功能编译完之后再看,找最小的。

网友H:
以前有位叫zmlab的网友做过数字示波器,

核心用的CPLD,输出合成视频信号,有标尺,显示(英文的)。非常之专业,还带低频函数发生器,非常之专业。就是带宽低了点,好像1MHz都不到。
好久未和他联系了,不知道现在怎样。

网友G:
好了也卖350,俺预订一个玩玩

不过,你要给大家源码好图啊。

楼主:
有没有谁会USB的?给个提示

网友I:
泰克的100MHz示波表卖到US$ 3,990 没天理。。。

支持DIY,建议加大分辨率,彩色就不要考虑了,不实用还特耗资源。

网友F:
这里有做过示波器模拟前端的吗?

  后级的数字部分应该不是很难,毕竟很多朋友都有MCU的经验。但如果要驱动TFT-LCD,则mega16肯定不爽,处理能力比较差。
  有示波器模拟前端设计的朋友会提升成功的机率。

网友J:
用USBD12做USB接口不难

  参考标准电路做好硬件设计就行了,软件能搞定,有人用这D12作USB编程器,上位机的源程序好象都共享了。
  看过USB接口的TOP编程器,也用上这D12芯片了,不过,稳定性还不错,速度比串口的是快多了,尤其是体现在读写大容量Flash上。

楼主:
不是我想做彩色的,但黑白屏更贵

用MP4的屏,可能可以便宜一点,如果有便宜的解决方案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昨天拆了一个泰克220,里边的东西很简单

就一个小电路板。就卖了我们8000大洋

网友B:
呵呵,我早就拆过了:-)

网友J:
楼主的这想法不错。

   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好好做,我们支持你,能否考虑做个VGA接口,可以用VGA显示图形,那一定价廉物美。

网友K:
支持lz,进度呢?

楼主:
正在写CPLD

楼主:
报告进度

工作的原因,没足够的时间
先报一下进度
基本功能的实现已经有了基本的框架。
目前CPLD是主要器件,不会用,正在学习VHDL。刚写了一个分频器,一个地址计数器。解决如何使得波形能显示的问题。
其他还有触发没有开始写,以及人机接口问题。

网友J:
原来是边学边干

   照此下去,等出样机恐怕得一年半载了。

网友L:
用FPGA做吧,呵呵

网友G:
强烈建议用fpga

到arm版的头条看看,我正在准备用fpga作。
不是这个,是fpga的班子。
不过,你最好先用cpld做个样机

网友M:
这东西做出来我首选订购一台

好主意呀
只是业余制作不容易
如做成产品,我认为也不做,肯定会有不少人买的
如我有时间我也许可以帮上点忙,只是现在没精力做这种东西

楼主:
为什么要用FPGA呢?请给个理由

我看CPLD已经够完成任务了,为什么要用FPGA呢?成本更低?还是性能更好?

网友M:
同意楼上的

这毕竟不是高档的,只是通用的,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