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关于OSTimeDly()不解!

楼主(2007-09-21):
TI, ucos, ST, stc, tc
书上说:任务调用OSTimeDly()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或者有其它的任务通过调用OSTimeDlyResume()取消了延时,它就会马上进入就绪状态。
但是看uCOS的源码,没有发现使其进入就绪状态的代码啊!
void OSTimeDly (INT16U ticks)

{
 if(ticks>0)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RdyTbl[OSTCBCur->OSTCBY] &= ~OSTCBCur->OSTCBBitX) == 0)
{

OSRdyGrp &= ~OSTCBCur->OSTCBBitY;

}

OSTCBCur->OSTCBDly = ticks;

OS_EXIT_CRITICAL();

        OSSched();

}

}
小弟不明,大虾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只是进入延时的代码

使其恢复到就绪态必须要由其它的任务或者调度器来实现,任务自己是无法恢复自己的,因为它已经被挂起了。

网友B:
你对RTOS的理解还很初级...

楼主:
但是那上边不是说了吗?

书上说:任务调用OSTimeDly()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或者有其它的任务通过调用OSTimeDlyResume()取消了延时,它就会马上进入就绪状态。

难道这是错误的?

楼主:
如下

是不是OSTimeDly跟VC中的Sleep()类似,指放弃当前线程的使用权,等延时到达之后重新开始执行?

网友A:
不是类似,本来就是一样的。

楼主:
圈圈说的不对吧?

void OSTimeTick (void)

{

OS_TCB *ptcb;
OSTimeTickHook();
ptcb = OSTCBList;
while (ptcb->OSTCBPrio != OS_IDLE_PRIO) {

OS_ENTER_CRITICAL();

if (ptcb->OSTCBDly != 0) {

if (--ptcb->OSTCBDly == 0) {                  *

if (!(ptcb->OSTCBStat & OS_STAT_SUSPEND)) {      *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

} else {

ptcb->OSTCBDly = 1;

}

}

}

ptcb = ptcb->OSTCBNext;

OS_EXIT_CRITICAL();

}

OS_ENTER_CRITICAL();

OSTime++;

OS_EXIT_CRITICAL();

}

有星号的那几句显示当延时到达是,任务是自动进入就绪状态的。

网友A:
这个就是时间片调度器啊,OSTimeTick,它将任务唤醒了。

跟你使用sleep睡眠,然后再由windows的时间片调度器唤醒是一样的机制。

楼主:
就是啊

它不就是把每个任务的延时时间依次减1吗?等减到0的时候不就是进入就绪状态了吗?
所以一个任务调用OSTimeDly()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就进入就绪状态是对的
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使其恢复到就绪态必须要由其它的任务或者调度器来实现,任务自己是无法恢复自己的,因为它已经被挂起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C:
恢复到就绪状态只是具备了执行的条件

  还是要主调度程序选中此任务来执行才能执行的任务的。

网友A:
那它是如何进入就绪态的? 是任务调度器让它进入就绪态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00,谢谢古版。

网友B:
延时一般是系统中断来管理的...

网友D(2015-07-03):
任务调用OSTimeDly()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或者有其它的任务通过调用OSTimeDlyResume()取消了延时,它就会马上进入就绪状态。
这句话这样理解:OSTimeDly()里会对任务块的OSTCBDly赋值,就是这个任务的延时节拍数。这里的"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指的是这个OSTCBDly减为0,因为减为0后任务就是就绪的了,他说的不是OSTimeDly()函数里的延时。书上这里说的简略,使人容易误解。
OSTimeDly()函数是使任务挂起,给OSTCBDly赋值,他是不能使任务自己把自己弄成就绪的。

网友:
切入延时代码。

网友E:
OSTimeDly()函数是使任务挂起,给OSTCBDly赋值,他是不能使任务自己把自己弄成就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