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示波器

楼主(2007-09-21):
单片机晶振是12M的,P1.3常高,如果每20MS将P1.3拉低几个NOP,或者十几个NOP(目的是要个上升沿),用示波器如何看呀?我看了,波形不是想的那样.示波器单位量程10MS下,看到有脉冲,但时间间隔不定.调到100US去看不到东西.应该如何去看这个动作?

网友A:
选择下降沿触发。

楼主:
RE

本来是用来控制74HC595(串入并出,带锁存)的输出中的RCK的,文档要求是上升沿锁存信息.

功能我是实现了的,只是想看看那个波形.但是如果用几个NOP的话,用示波器看不到想要的脉冲(主要是不知怎么用才能看到),如果用延时1MS的话,就看到想要的情况了.

想问的是,8000块左右的示波器能不能通过一些设置看到10US的脉冲?
首先是行不行?
有空就说说如何设置...3Q

网友B:


网友C:
8000块的示波器看是什么货币单位了……

现在卖的最普通的数字示波器都能

网友D:
用示波器光标测量功能即可...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估计不是数字的

这样的话你就慢调触发电平,打到0.2us

网友F:
触发模式选择NORMAL,不要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