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2C总线竞争的问题

楼主(2007-09-21):
当一个主机正在发送的过程中,另一个主机可以打断它么?如果可以的话,总线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肯定不行

存在多主机的情况下要考虑竞争的

网友B:
从I2C总线协议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的

就是竞争,谁的低电平**的久,谁就是老大

楼主:
规范上没有说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时钟线是怎么同步的呢?起始位怎么办?

网友C:
竞争就是可以吗...

网友D:
没实验过

所以不敢乱说..谁弄过的说详细点。.

网友:
我记得一般是只有一个主吧

不过又好象有个仲裁机制什么的,应该不会乱来

网友E:
有仲裁机制的,没有打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