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52口线分配

楼主(2009-02-05):
用一片8952 外围有12864液晶 电机需8跟口线 存储芯片 232芯片  按键4*4的.我感觉口线不够用,请问应该怎么办呢?我算的是12864用14根口线,电机是两相四线的需要8根,串口通信需要2根,存储芯片用I2C协议的需要2根口线,按键4*4的需要8根口线.这就34根了.但是8952只有32根,请问不换52有办法吗?我可不可以用74164串转并,来控制12864的数据线 这样能节省7根口线.可是时间上会有问题的,而且这样可行吗?在线等.谢谢

楼主:

存储芯片用的是24C1024用I2C协议 这样扩充存储可以吗?

楼主:

8952是如何利用I2C协议的存储芯片扩充存储?本人不懂,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 大伙可能也碰到过,谢谢了.没人顶 自己顶吧

网友A:
我帮你顶一下吧

我用过12864,驱动芯片是0724或相当型号,此驱动芯片可以串行联接,也可并行,你用并行方法时,有三条线是必接,RS、SDI、SCLK,对CS,若上三条线不再接其它器件,可以不用。若用CS,以上三条线可以另接其它器件。

对于键盘,你可以参考本栏< 很牛的键盘电路。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181781&tp=%u5F88%u725B%u7684%u952E%u76D8%u7535%u8DEF%u3002的设计思想,也可以和其它输出输入同用,只是在软件上做点手脚。

“两相四线”应该是步进电机了,这八条线一般不要和其它I/O口共用---不复用。

8952的I/O口很多,作恰当的处理应该还有节余

网友A:
.

24系列用在电路中,一般用于存储用户设置的数据,和并行器件一样都能存储数据,只是它不能用作程序外扩存储器。

楼主:
dontium

我用8255扩充了 应该可以的

楼主:
dontium

要是用它那按键的思路,程序就变的复杂了,而且时间上肯定也会受到影响.用8255的话,就能扩展口线了,谢谢dontium

网友B:
12864接成串行即可

网友C:
分析一下哪些不同时使用

然后分时复用IO,应该没有问题,毕竟只需要省2根线.

楼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