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频繁复位请教

楼主(2009-02-05):
最近用C8051F020+max706RESA做了一个系统,外围有6个铁路信号继电器,个比较大,开始工作很正常,偶然一次继电器没有接好,造成继电器频繁开关,板子跟随继电器频繁复位,开关一次复位一次,去除MAX706改为RC复位不会有任何问题,在MAX706的电源端加4700UF的电容时复位几率仅能降低一半,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么看门狗芯片,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们给个解决方法,计划下次做四层板,并且选用5V看门狗芯片,C8051有5V容限,或者其他看门狗芯片,正在做实验。

网友A:
用RC没问题了干嘛还要加MAX706?

引起复位的是高频,所以你加4700uF的电容也没用,还不一定比在附近加个1uF电容效果好呢。
还有你准备改成5V的大概意思就是给个更“强壮”的信号吧?其实一样的5V就是5V,3.3V就是3.3V,没有谁比谁强的。我反倒觉得给继电器线圈去干扰效果会更好。
继电器跟单片机系统是共电源的吗?最好是分开供电。电源功率够不够?继电器线圈加了吸收回路没有?

楼主:
需要看门狗从不正常状态恢复

继电器没有设计电路板,加处理比较麻烦,继电器是单独供电的,电源功率足够,继电器全都是接线方式的,在上面加器件是客户不允许的,无法在继电器方面做处理,目前想给继电器加一个单独屏蔽机箱,虽然可以解决,但是我想从根本上找出MAX706频繁复位的原因,防止问题带入以后的设计,即使继电器处理了,这样的板子去做测试也可能出问题。谢谢gezhi朋友的帮助。

网友B:
020不是本身带狗吗

楼主:
自身的狗不可靠

第一是自身的狗不可靠,如果震荡电路出问题,看门狗定时器也将停止工作,第二我想找到根本原因

楼主:
没有高手吗?

换了CAT1161,问题解决了,MAX706参数标识的不太多,找不出两者的差别,不过貌似MAX706抗干扰能力稍微差点,继续找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