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2-06):
我使用的C8051F340的片子,编译器是silicon,编译时:
data 40.5  xdata 406  code 19800
假如我再增加任何全局变量,程序就不跑了,不增加全局变量或者增加局部变量或者写一个函数都能正常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设置不对.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

我用的是keilc,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C8051F020,图片里两个对钩打上就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silicon调用的是keil,应该也有类似的选项,另外我用*addr来检测4K片内外部RAM时,就会起冲突,后来只能用XBYTE来检测,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在普通51上就没有问题。

楼主:
sutie2008 谢谢你啊!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拉!!不过我也没弄懂为什么.我就在Level这个选项选择6或者7就可以了,选6和7会使代码变大,可能是转化效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