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SPI的EEPROM稳定性怎样?想换掉24C64...

楼主(2009-02-06):
用半年后就出问题了....头疼啊...

网友A:
稳定性和接口没有关系吧

网友B:
用半年后就出问题了……

那要看是什么问题,谁的问题
否则你换成别的又怎保不出问题?

网友C:
SPI比IIC好

网友D:
没什么本质区别

接口不同而已
要有问题的话都会有问题

网友E:
肯定编程有问题~~~

网友F:
IIC有同步问题...

网友G:
带I2C接口的MCU操作肯定更方便,估计是模拟I2C出问题了~~~

网友H:
个人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有一个板子(买的开发板)用所有IIC芯片都可以.

软件都一样,我自己的板子只能用其中的一个型号的IIC,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H: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还是看看软件吧,以及硬件时序之间的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100%的~~~

网友I(2011-11-04):
EEPROM擦写是有次数限制的,可能在半年内你的擦写次数超过上限

网友J:
我也正想换掉24C02呢,SPI应该行吧

网友K:
IIC的优点是省IO口,但速度慢,抗干扰不好。
SPI的缺点是IO口多,但优点是速度快,抗干扰要比IIC好,但要把CPU设成推挽式输出,因为IIC为上拉电阻式输出,因此高电平时输出阻抗比SPI大的多,导致抗干扰不好,并且比SPI更耗电。

网友L(2013-09-06):
谢谢分享,考虑用SPI的EEPROM和Flash,一直纠结I2C的EEPROM速度慢,还单独占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