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应用一般都是**的,你看复印机的定影鼓的测温。

楼主(2009-02-06):
传感器最好直接输出数字信号和单片机接口,可免去调理电路(空间比较有限)。
如果了解传感器安装方式,请不吝赐教。
先行谢过。
温度测量范围:-20~70摄氏度
    测量精度:+/-2摄氏度

网友A:
用NTC电阻不行吗

楼主:
出数字信号的最好了

NTC电阻还需要经过调解电路吧?

网友A:
AD采样啊~~~~~~~

楼主:
哦,如何把传感器进行封装呢?

网友A:
封装什么,紧贴电池表面就可以进行测温啊

楼主:
to 楼上

NTC属于热敏电阻吗?得经过调理电路再进行AD采样吧。在现场,不可能不封装的。

网友B:
to LZ

嘿嘿,看来你只能考虑“红外测温”了,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器件了,只是稍微贵了点而已........

网友C:
要是出数字信号的话

网友C:
晕 不小心按回车发出去了

要是出数字信号的话 集成的传感器啊 可是那种测温范围小  得看你固体表面的温度范围了  要是大的话 还是得用模拟的传感器  你选那种表面是盘式的传感器 固定在固体表面 这种方案便宜 我们公司也有这种传感器 市场上也有很多类似的

楼主:
找了一个芯片

楼上是哪家公司。我的邮件:wu9824@163.com
另:图片为直接输出数字信号、将其背面贴到表面即可测温的芯片。大家建言献策,如何进行封装贴到固体表面,看起来比较专业/美观。

楼主:
芯片温度

图片中的温度芯片如何封装贴到电池表面,请大家多提宝贵建议。

楼主:
经验

各位有见过类似的东东吗?
也许各位埋头搞开发,反正封装是工艺的事情。

网友D:
AD7416——I2C的,18B20——1线

数字传感器很多……

楼主:
to 楼上

请教楼上的,用过这种传感器吗?怎么封装的?

网友E:


网友F:
距离太远的话要考虑抗干扰措施

楼主:
应用场合不能裸露安装

我做了小控制模块放置在被测物体附近,由于应用在电站等场合,芯片裸露安装我考虑肯定不行啊。

楼主: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问题没解决啊,大家来讨论

楼主:
大家多发言。帖子沉底了。

楼主(2009-03-10):
彻底沉了

网友G:
NTC就可以

NTC的电路就一个固定电阻分压后进AD,呵呵,还有比这个电路更简单的吗?

至于封装的问题另行讨论,呵呵,就这个封装,国内能做好的都很少。。。

网友H:
ds18b20应该比较合适

TO-92封装的

网友I:
晕,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DS18B20温度传感器采用单总线设计,只需一个I/O口,直接输出数字量。

网友J:
LM75比DS18B20更好用

LM75比DS18B20更好用.
我拆过电磁炉,就一个二极管,上面涂满硅胶.

网友K:
15楼好建议

不过怎样安装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