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超级反汇编”,请“看图识字”

楼主(2009-02-07):
(无正文)

网友A:
HOTPOWER又来这没头没脑的帖子了。。。。

晕倒。。。

网友B:
此人估计是“走过西口”,错醋不分~~~

网友C:
错醋不分

网友D:
反汇编?我用过的这个不错

还可以把软件跳转流程抓出来,反汇编出来的代码编译后和原来文件一字不差

网友E:
请问 C2000的OUT 文件能反汇编吗?

网友E:
TMS320 2407没有!!!!!111

网友E:
没有仔细看 呵呵!!

tms320c2- TMS320C2x series               (TMS 16bit addressing line)

网友E:
zpc 能否 给个下载连接????

zpc  能否 给个下载连接????

网友F:
偶也一眼看到了很多醋...

网友E:
不会用!!1

网友E:
给个5.2的下载地址??

网友E:
请教 .OUT文件因该选哪个???

网友E:
把.用dsphex.exe把 OUT转成HEX 在反????

网友B:
6楼的zpc先生能发给俺一份

HotPower@163.com

谢谢
相关链接:http://www.61ic.com/Technology/embed/200604/3300.html

网友G:
请6楼的zpc先生也发给俺一份

xwjfile@21cn.com

Tks

网友H:
洗碗洗是个夜猫子

睡醒一觉都凌晨4:00多了,发现XWJ还在线,2009-2-8 03:55还发过帖子,你老人家不会还上夜班吧

网友D:
呵呵,看来喜欢反向工程的朋友还不少

今天有点事情,空了我找个空间传上去方便大家下载,现在出门去了...

楼主:
反向工程是学习的最好捷径~~~

网友I:
反向工程不能过分提倡, 应先创新再反向工程,最后比较才能

网友B:
在反向中提高是很快的~~~

网友J:
哈哈,ZPC的那软件貌视很强大

用C语言写的代码恐怕不太好汇编,而用汇编写的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网友J:
哈哈,跑去看了一下老Hot的那UDA反汇编源程序,用处不

看看我写的U盘汇编源程序(已完成inquiry指令),有完整的符号表对新手及汇编爱好者才是有用处的.

;古老牌U盘汇编版
;CH372+STC89C54单片机
;作者邮箱:xg_2004_sy@126.com

$INCLUDE                      (CH375INC.ASM)

STACK           EQU    80H             ;堆栈区栈顶(向上延伸)
;
; 需要主程序定义的参数
CH375_CMD_PORT        EQU    0xB100         ;CH375命令口的地址,地址译码后自动片选
CH375_DAT_PORT        EQU    0xB000         ;CH375命令口的地址,地址译码后自动片选
;

CH375_CON_ACT        BIT    P1.2

VAR_NeedTransBlockCount      Data     30h
VAR_TransCompleteBlockCount    Data    31H
VAR_MainRXDataPackCount        Data    32h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L  Data    33H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H  Data    34H

VAR_CSW_BYTE_4            DATA    35H
VAR_CSW_BYTE_5            DATA    36H
VAR_CSW_BYTE_6            DATA    37H
VAR_CSW_BYTE_7            DATA    38H

var_EP2_UP_STATUS        DATA    39H        ;上传数据状态切换变量

CMD_BUFFER            DATA      3FH                ;命令包缓冲区,本程序约定命令包长度为CONST_CMD_LEN
CBW_Buffer            DATA     10H        ;cbW占用数据长度为12

VAR_SETUP_REQUEST    EQU   72H                            ;USB请求码
VAR_SETUP_LENGTH    EQU   73H                            ;后续数据长度
VAR_SETUP_DESCR        EQU   74H                            ;描述符偏移地址
VAR_SN_STRING        EQU   75H                            ;产品序列号字符串缓冲区,ANSI字符串
VAR_USB_ADDRESS        EQU   76H

Reload_Count         EQU     0F3H

c_Char_0         EQU   30H
c_Char_1         EQU   31H
c_Char_2         EQU   32H
c_Char_3         EQU   33H
c_Char_4         EQU   34H
c_Char_5         EQU   35H
c_Char_6         EQU   36H
c_Char_7         EQU   37H
c_Char_8         EQU   38H
c_Char_9         EQU   39H

; 定义位标志
CH375_CON_FLAG  BIT    2FH.0          ;375芯片配置完成标志
VAR_MainRXDataStatusMac  Bit 2FH.1    ;主端点数据接收状态机标志
;
;****************************************************************************
;主程序
                ORG   0000H            ;复位后单片机入口
                LJMP  START
                ORG   0013H            ;CH375中断
                LJMP  CH375_INTER

ORG 0100H
;---------------------------------------------------------------------------------

Initial_UART:
                Mov SCON,#50h
                Mov TMOD,#21h
                Mov TH1,#Reload_Count
                Mov TL1,#Reload_Count
                ORL PCON,#80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
                Ret

UART_Send_Char: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待发送的字符在ACC中
                CLR TI
                Mov SBUF,A
      Uart_Wait_Send_Finish:
                      JNB TI,UART_Wait_Send_Finish
                CLR TI
                Ret
;---------------------------------------------------------------------------------
START:
; 以下初始化指令不是必要的,将单片机恢复为默认状态
                CLR   EA               ;关中断
                MOV   SP,#STACK        ;置堆栈初值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清端口状态
                MOV   P2,A
                MOV   P3,A
                CLR   A
                MOV   IE,A             ;清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
                MOV   IP,A             ;清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MOV   PSW,A            ;清程序状态字
                MOV   TCON,A           ;清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MOV   TMOD,A           ;清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寄存器
                MOV   PCON,A           ;清电源控制寄存器
                MOV   R7,#0FFH
                CALL  DELAY_MS            ;延时等待CH375初始化完成
; 初始化
                Call Initial_UART
    UART_SendTestChar:
                Mov a,#c_Char_0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D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A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c_Char_8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D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AH
                call UART_Send_Char

        ;        AJMP UART_SendTestChar

                CALL  CH375_DisConnect    ;配置为断开USB连接的状态
                CALL  CH375_INIT       ;初始化
                call Init_EP2_FUNC_VAlRegister
                setb  EA
                ljmp  $    ;主程序
;
; 输出命令码给CH375
; 输入: ACC 为命令码
; 输出: DPTR 为数据口
; USE: ACC, DPTR
WR_CMD_TO_375:
                MOV   DPTR,#CH375_CMD_PORT    ;命令口地址
                MOVX  @DPTR,A                ;设置USB工作模式
                NOP                            ;如果时钟频率低于20MHz则无需该指令延时,高于30MHz要多加2条指令
                MOV   DPTR,#CH375_DAT_PORT    ;数据口地址
                RET
;
; 初始化子程序
; USE:   ACC, R7, DPTR
CH375_INIT:
                MOV   A,#CMD_SET_USB_MODE    ;设置USB工作模式
                CALL  WR_CMD_TO_375            ;输出命令码
;                MOV   A,#02H                ;设置为内置固件模式
                MOV   A,#01H                ;设置为外置固件模式
                MOVX  @DPTR,A                ;设置为使用内置固件的USB设备方式
                NOP                            ;如果时钟频率低于16MHz则无需该指令延时
                NOP
CH375_INIT_WT:
                MOVX  A,@DPTR                ;返回操作状态,也可以等待20uS
                XRL   A,#CMD_RET_SUCCESS
                JNZ   CH375_INIT_WT            ;等待操作成功,通常需要等待10uS-20uS
; 下述三条指令用于启用中断
                CLR   IT1                    ;置外部信号为低电平触发
                SETB  PX1                    ;置高优先级
                CLR   IE1                    ;清中断标志
                SETB  EX1                    ;允许CH375中断
                RET
;**************************************************************************************
CH375_DisConnect:
                MOV   A,#CMD_SET_USB_MODE    ;设置USB工作模式
                CALL  WR_CMD_TO_375            ;输出命令码
                MOV   A,#00H                ;设置为未配置模式
                MOVX  @DPTR,A                ;设置为使用内置固件的USB设备方式
                NOP                            ;如果时钟频率低于16MHz则无需该指令延时
                NOP
CH375_DisConnect_WT:
                MOVX  A,@DPTR                ;返回操作状态,也可以等待20uS
                XRL   A,#CMD_RET_SUCCESS
                JNZ   CH375_DisConnect_WT            ;等待操作成功,通常需要等待10uS-20uS
; 下述三条指令用于启用中断
                CLR   IT1                    ;置外部信号为低电平触发
                SETB  PX1                    ;置高优先级
                CLR   IE1                    ;清中断标志
                SETB  EX1                    ;允许CH375中断
                RET

;写代码定间的数据到EP2的端点
;数据长度在R4中,数据缓冲区指针在DPTR中,采用MOVC取数
CH375_EP2_WRITE_CODEDATA:
                MOV R6,DPL
                MOV R7,DPH    ; SAVE DATA POINT

                MOV  A,#CMD_WR_USB_DATA7    ;发出写上传端点命令
                CALL  WR_CMD_TO_375
                MOV A,R4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JZ   CH375_EP2_WRITE_CODE_FINISH        ;长度为0

    EP2_WRITE_CODE_LOOP1:
                MOV DPL,R6    ;Get Data Point from backup DPTR Image
                MOV DPH,R7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6,DPL
                MOV R7,DPH    ; SAVE DATA POINT

                MOV DPTR,#CH375_DAT_PORT
                MOVX @DPTR,A
                DJNZ R4,EP2_WRITE_CODE_LOOP1
    CH375_EP2_WRITE_CODE_FINISH:

                RET
;---------------------------------------------------------------------------------------

c_EP2_UPSTATUS_TRANSMIT_IDLE         EQU   00H
c_EP2_UPSTATUS_TRANSMIT_CSW         EQU   01H
c_EP2_UPSTATUS_TRANSMIT_STANDPAGE     EQU   02H
c_EP2_UPSTATUS_TRANSMIT_SHORTPAGE     EQU   03H

FUNC_SCSI_CMD10_INQUIRY:
                MOV DPTR,#USB_InquiryData_TAB
                MOV R4,#36
                CALL CH375_EP2_WRITE_CODEDATA
                MOV var_EP2_UP_STATUS,#c_EP2_UPSTATUS_TRANSMIT_CSW    ;发送完数据发状态
                RET

CMD12_INQUIRY             EQU     12H
CMD1A_MODE_SENSE         EQU     1AH
CMD28_READ10            EQU    28H
CMD25_READ_CAPACITY        EQU     25H
CMD23_READ_FORMAT_CAPACITIES     EQU     23H
CMD00_TEST_UNIT_READY        EQU     00H
CMD2F_VERIRY            EQU     2FH
CMD2A_WRITE10            EQU     2AH
CMD1E_MEDIUM_REMOVAL        EQU     1EH
;对EP2接收到的CBW进行解析和处理
;R4为数据长度
;数据内容在公共缓冲区中
EP2CMDProcess:
                MOV R0,#CMD_BUFFER+4    ;拷贝CSW内容
                MOV A,@R0
                MOV VAR_CSW_BYTE_4,A
                iNC R0
                MOV A,@R0
                MOV VAR_CSW_BYTE_5,A
                iNC R0
                MOV A,@R0
                MOV VAR_CSW_BYTE_6,A
                iNC R0
                MOV A,@R0
                MOV VAR_CSW_BYTE_7,A

                MOv R4,#12
                MOV R0,#CMD_BUFFER+15    ;拷贝UFI内容
                MOV R1,#CBW_Buffer
        COPY_CBW_LOOP_1: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4,COPY_CBW_LOOP_1

                Mov a,#c_Char_1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c_Char_1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CBW_Buffer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D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A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CBW_Buffer

                CJNE A,#CMD12_INQUIRY,NO_CMD10_SEGMENT
                CALL FUNC_SCSI_CMD10_INQUIRY
                AJMP EP2_CMD_END
    NO_CMD10_SEGMENT:
    EP2_CMD_END:
                RET

;                Mov a,#c_Char_1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c_Char_0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0DH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0AH
;                call UART_Send_Char
;
;                Ret

DataFlash_WriteSector:
                Mov a,#c_Char_1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c_Char_1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DH
                call UART_Send_Char
                Mov a,#0AH
                call UART_Send_Char

                Ret

;-------------------------------------------------------------------------------------------------
TransitCSW:
;                Mov a,#c_Char_1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c_Char_2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0DH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a,#0AH
;                call UART_Send_Char
;                MOV R6,DPL
;                MOV R7,DPH    ; SAVE DATA POINT

                MOV  A,#CMD_WR_USB_DATA7    ;发出写上传端点命令
                CALL  WR_CMD_TO_375
                MOV A,#13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MOV A,#0x55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MOV A,#0x53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MOV A,#0x42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MOV A,#0x53
                MOVX @DPTR,A            ;写数据长度

                MOV A,VAR_CSW_BYTE_4
                MOVX @DPTR,A
                MOV A,VAR_CSW_BYTE_5
                MOVX @DPTR,A
                MOV A,VAR_CSW_BYTE_6
                MOVX @DPTR,A
                MOV A,VAR_CSW_BYTE_7
                MOVX @DPTR,A

                CLR A
                MOVX @DPTR,A
                MOVX @DPTR,A
                MOVX @DPTR,A
                MOVX @DPTR,A
                MOVX @DPTR,A

                Ret
;--------------------------------------------------------------------------------------------

Init_EP2_FUNC_VAlRegister:
                clr VAR_MainRXDataStatusMac
                MOV var_EP2_UP_STATUS,#c_EP2_UPSTATUS_TRANSMIT_IDLE    ;空闲态
                ret
;-------------------------------------------------------------------------------------------
EP2_TransitDataPage:

                ret

CH375_EP2_UP:
                MOV A,var_EP2_UP_STATUS

                CJNE A,#c_EP2_UPSTATUS_TRANSMIT_IDLE,UPSTATUS_NO_IDEL
                    AJMP CH375EP2_END
        UPSTATUS_NO_IDEL:
                CJNE A,#c_EP2_UPSTATUS_TRANSMIT_CSW,UPSTATUS_NO_TRANSCSW
                    CALL TransitCSW
                    MOV var_EP2_UP_STATUS,#c_EP2_UPSTATUS_TRANSMIT_IDLE
                    AJMP CH375EP2_END
        UPSTATUS_NO_TRANSCSW:
                CJNE A,#c_EP2_UPSTATUS_TRANSMIT_STANDPAGE,UPSTATUS_OTHER
                    CALL EP2_TransitDataPage
                    AJMP CH375EP2_END
        UPSTATUS_OTHER:
    CH375EP2_END:
                RET
;--------------------------------------------------------------------------------------------
CH375_EP2_DOWN:
                MOV A,#CMD_RD_USB_DATA        ;将下传的数据读出,释放端点
                CALL  WR_CMD_TO_375            ;读命令发向CH375
                MOVX A,@DPTR                ;取出后续数据长度
                MOV R4,A                ;保存长度
                JZ   EP2ProcessEnd            ;长度为0返回

                ;开始循环读取EP2的数据
                MOV R5,A
                MOV  R0,#CMD_BUFFER            ;缓冲区首地址送R0
CH375_EP2_LOOP: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DJNZ R5,CH375_EP2_LOOP

                JB VAR_MainRXDataStatusMac,EP2_ReceiveData    ;为1是转入数据接收态
                    Call EP2CMDProcess
                AJMP EP2ProcessEnd
            EP2_ReceiveData:
                ;拷贝数据到扇区数据缓冲区
                Mov DPL,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L
                Mov DPH,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H
                mov A,R4
                Mov r5,A
                Mov R0,#CMD_BUFFER            ;缓冲区首地址送R0
        CopyData_Loop_1:
                Mov a,@R0
                Movx @DPTR,a
                INC  R0
                INC DPTR
                DJNZ R5,CopyData_Loop_1

                Mov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L,DPL
                Mov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H,DPH

                INC VAR_MainRXDataPackCount
                MOV A,VAR_MainRXDataPackCount
                CLR c
                SUBB A,#08h
                JNC  Contin_Receive_Pack
                Call DataFlash_WriteSector

                ANL VAR_MainRXDataPackCount,#00h
                ANL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L,#00h
                ANL VAR_ExtSRAMDataLocationPoint_H,#00h

                INC VAR_TransCompleteBlockCount
                DEC VAR_NeedTransBlockCount
                MOV A,VAR_NeedTransBlockCount
                JNZ  EP2ProcessEnd
                Call TransitCSW
                CLR VAR_MainRXDataStatusMac
Contin_Receive_Pack:
EP2ProcessEnd:
    ;            AJMP CH375_EP2_UP_RET
                RET
;***************************************************************************************

; 中断服务子程序
; USE:   堆栈6字节, 工作寄存器组1的R0,R5,R6,R7
CH375_INTER:            PUSH  PSW                    ;现场保护
                PUSH  ACC
                PUSH  DPL
                PUSH      DPH
                SETB      RS0                           ;PSW.3,切换至工作寄存器组1
                MOV   A,#CMD_GET_STATUS
                CALL  WR_CMD_TO_375            ;获取中断状态并取消中断请求
                MOVX      A,@DPTR                ;返回操作状态
                ANL      A,#0FH                ;屏蔽高4位
                CLR       IE1                    ;清中断标志,对应于INT0中断
;根据中断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CJNE  A,#USB_INT_EP2_OUT,CH375_INT_06    ;批量端点下传成功
                    LCALL CH375_EP2_DOWN        ;接收下传的数据
                    LJMP  CH375_INT_RET            ; USB批量数据接收成功
CH375_INT_06:
                CJNE  A,#USB_INT_EP2_IN,CH375_INT_07    ;批量端点上传成功
                ;USB批量数据发送成功
                    LCALL CH375_EP2_UP        ;上传数据成功后的处理

                    LJMP CH375_INT_ULOCK            ;解锁后中断返回
CH375_INT_07:
                CJNE      A,#USB_INT_EP0_SETUP,CH375_INT_01
                LJMP      CH375_SETUP_OK            ;USB控制传输建立事务
CH375_INT_01:
                CJNE      A,#USB_INT_EP0_OUT,CH375_INT_02
                LJMP     CH375_INT_ULOCK        ;端点0下传,解锁后中断返回
CH375_INT_02:
                CJNE      A,#USB_INT_EP0_IN,CH375_INT_03
                                    ;端点0数据上传
                MOV     A,VAR_SETUP_REQUEST
                CJNE     A,#DEF_USB_GET_DESCR,CH375_EP0_IN_01
                                    ;描述符上传
                LCALL      CH375_DES_UPLOAD        ;调用描述符上传

                LJMP     CH375_INT_ULOCK    ;解锁后中断返回

CH375_EP0_IN_01:
                CJNE     A,#DEF_USB_SET_ADDRESS,CH375_EP0_IN_02
                MOV        A,#CMD_SET_USB_ADDR        ;设置地址,以便下一次事务用新的地址
                CALL  WR_CMD_TO_375
                MOV    A,VAR_USB_ADDRESS        ;取出地址
                MOVX    @DPTR,A
                LJMP    CH375_INT_ULOCK
CH375_EP0_IN_02:
                LJMP    CH375_INT_ULOCK    ;解锁后中断返回
CH375_INT_03:
                CJNE      A,#USB_INT_EP1_IN,CH375_INT_04
                                    ;端点1数据上传,请在此加上处理代码
                LJMP     CH375_INT_ULOCK        ;解锁后中断返回

CH375_INT_04:
                CJNE  A,#USB_INT_EP1_OUT,CH375_INT_05
                                     ;端点1数据下传
                MOV A,#CMD_RD_USB_DATA        ;将下传的数据读出,释放端点
                CALL  WR_CMD_TO_375            ;读命令发向CH375
                MOVX A,@DPTR                ;
                JZ   CH375_INT_RET            ;长度为0返回
                MOV  R5,A
    CH375_USB_OUT1_LOOP:    MOVX A,@DPTR                ;读出数据释放缓冲区
                NOP                            ;保存到缓冲区中
                DJNZ  R5,CH375_USB_OUT1_LOOP        ;数据未读完继续
                LJMP     CH375_INT_RET        ;中断返回
CH375_INT_05:
                ANL  A,#03H
                CJNE A,#03H,CH375_INT_09
                LJMP  CH375_USB_REST            ;跳转到USB复位
CH375_INT_09:
                SJMP  CH375_INT_ULOCK        ;命令不支持错误返回

CH375_INT_ULOCK:        ;解锁后中断返回
                MOV     A,#CMD_UNLOCK_USB            ;解锁端点
                CALL  WR_CMD_TO_375
CH375_INT_RET: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POP   PSW                    ;恢复寄存器
                RETI

CH375_USB_REST:    ;USB总线复位
                SETB CH375_CON_ACT                ;清配置值等,CH372 会自动清USB 地址和同步触发标志
                CLR CH375_CON_FLAG                ;清单片机中各种标志
                MOV VAR_SETUP_REQUEST,#0FFH
                LJMP CH375_INT_ULOCK
;*****************************************************************************************
;***********************************USB SETUP***********************************************
CH375_SETUP_RET_ERR:
                MOV A,#CMD_SET_ENDP3            ;设置端点1
                CALL  WR_CMD_TO_375
                MOV A,#0FH            ;设置状态为STALL
                MOVX @DPTR,A
                LJMP CH375_INT_RET&nb

网友B:
实际上俺是不赞成反向工程的~~~被反只能怪自己

网友K:
哈哈~~~菜农在DOS时代的产物现在也能雷倒一大片~~~

网友L:
呵呵,俺的第一个51程序就是反汇编别人的程序再修改

网友M:
96年买的一张51开发软件汇集光盘。

上面就有51超级反汇编程序。

该不是HOTPOWER那时写的?

网友N:
没见过,记得我给过人,人名忘了~~~被雷翻了~~~

网友D:
文件太大了,60多M,找不到地方传啊,有没人有空间?

网友O:
哈时搞一点AVR32的反汇编!

网友E:
大牛门!!DSP的.OUT文件能反不???

大牛门!!DSP的.OUT文件能反不???

网友P:
IDA玩了一下,不够智能

上次为了反汇编一个单片机,用了它,不好用,后来自己用VC编了一个,效果好多了.

网友Q:
路过看了休息一会儿。。。

网友R:
切不可中毒过深

广告位招租

网友E:
请问 zpc 能不能反.OUT文件

请问  zpc  能不能反.OUT文件

网友D:
.OUT没用过,你去下一个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S:
哇哇

哇哇哇哇

网友T:
能否也发一份,万分感谢

能否也发一份,万分感谢

tocheung@gmail.com

网友U:
太难了吧

不好意思,是不是字写错了,还是?

网友V:
反汇编的程序怎么看的出来什么意思?

网友W(2011-07-17):
抬高端 看不懂

网友X(2011-08-29):
单片机智能反编译器

[简介]
单片机智能反编译器(前身为MCS-51智能反汇编器)功能强大,能自动区分代码段和数据段,区分C51中case语句,使反编译出的源程序几乎不做任何修改即可进行再编译,使您更快捷地分析程序, 及修改再编译等。
支持MCS-51系列、6502、PIC、NTK、HOLTEK、PIC到EMC的转换。
支持HEX、BIN文件格式。
部分单片机型号免费使用,由于使用本软件而产生的任何后果由您自己负责。
目前推出1.2版,如果您发现任何BUG或有好的建议,请来信告诉我,多谢您的支持。
[软件下载]
请下载
免费使用型号: 51系列,6502,PIC16C5X系列. 以下为有偿服务反编译型号:
品牌支持型号样本
宏晶反汇编 STC反汇编
STC89C/LE系列反汇编
STC12C/LE系列反汇编
STC11F/L系列反汇编
STC15F系列反汇编

新华龙反汇编 C8051F反编译
C8051F反编译
C8051F340反汇编
C8051F320反汇编
......

菲利浦反汇编 PHILIPS反汇编
P89C51RB2反汇编
......

新茂反汇编
SyncMOS反汇编
SM8958反汇编
SM8964反汇编
......

ATMEL反汇编AT89C52反汇编
AT89S52反汇编
......

MICROCHIP反编译 PIC反编译
PIC16F627反编译
PIC16F628反编译PIC16F628.asm
PIC16F630反编译
PIC16F73反编译
PIC16F684反编译
PIC16F685反编译
PIC16F687反编译
PIC16F689反编译
PIC16F690反编译
PIC16F716反编译
PIC转EMC源代码
PIC18F242反编译
PIC18F252反编译
PIC18F442反编译
PIC18F452反编译PIC18F452.asm
PIC18F2525反编译
PIC18F2620反编译
PIC18F4525反编译
PIC18F4620反编译
PIC18F6520反编译
PIC18F6620反编译
PIC18F6720反编译
PIC18F8520反编译
PIC18F8620反编译
PIC18F8720反编译
PIC转 菲林 源代码
义隆反编译 EMC反编译
EM78P156反编译
EM78P447反编译
EM78P569反编译
EM78P568反汇编
EMC转 菲林 源代码
菲林反编译 Feeling反编译
反编译AT8PS53
松翰反编译 Sonix反编译
松翰SN8P2714反编译
SN8P2604A反汇编
SN8P2602B反汇编
SN8P2714.asm
麦肯反编译 MDT反编译
MDT2005转PIC16C54
MDT10P20转PIC16C57
CYPRESS反编译CY7C63413反编译
CY7C63723反编译CY7C63742.ASM
Holtek反编译
合泰反编译器
HT48RA1反编译
HT48RA3反编译
HT48RA1.ASM
中颖反编译
NTK反汇编
NT6620/SH66P20C反汇编
NT6613/SH66P13反汇编

8096反编译,80196反编译8096反编译,80196反编译EE87C196CM.ASM

经过我们处理得到的汇编代码,可以100%编译回去并得到一字不差的机器码。
进一步,我们可以提供在反编译的基础上人工注释代码,另外直接由汇编转成C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提供人工将汇编转 成C代码服务,转成C需要提供产品说明书,原理图,样机,工作量相当于重新开发一个产品。
其它型号请联系定做.
51反编译器,MICROCHIP反编译器,义隆反编译器,松翰反编译器,麦肯反编译器,合泰反编译器.
另外我们提供单片机修改程序,软件修改服务,修改按键功能,修改界面等服务,如果你因各种原因没有程序源代码,而又需要对程序某些功能做修改,我们可以为你服务,目前可以做到 修改机器码,修改BIN代码,修改二进制代码服务,甚至改用不同内核的单片机重写,已经有几十个成功案例,包括PIC系列,51系列.... 转码服务: PIC转MDT, PIC转EMC, PIC转Feeling, EMC转feeling, MDT转feeling, EM78P153转AT8PS53,AT8PS53转CW77P201A,并能提供相应的汇编源代码。 解密DS2401,解密DS2411,解密DS2430,解密DS2433,专业解决使用DS2401、DS2411,DS2430,DS2433加密法的方案。 解决各种软加密,如ID号加密,内部振荡器校正值加密,外接芯片加密,烧断引脚加密。 转码服务,比如PIC12C508转EM78P153,PIC12C508转AT8PS53,EM78E156转AT8PS56等。 [成功典型案例] 1、客户的产品是电机变频器,原先用的MCU是EE87C196CM,属于英特尔典型的工业级16位单片机,由于停产的原因,客户找到我们重新开发,但没有源代码,只能提供BIN文件,我们经过评估选定dsPIC30F3011重新开发,为了保证功能高度一致,我们对BIN进行了反编译,并分析汇编代码,然后用C重写,非常成功,得到了客户高度评价。 dsPIC30F3011程序样本 196程序样本 2、客户是做远程抄表系统的,由于工程师跑了,造成集中器程序无法修改以适应不同的表头,该集中器是无线的,内置中兴的GPRS模块,通过485总线采集读数后通过GPRS转到后台,采用华帮MCU。客户要求我们用C重写整个程序,并做好注解,经过一个来月完成任务,客户非常满意。

网友Y(2014-07-25):
IDA能否也发一份,万分感谢!

vol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