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AM掉电保护的方法

楼主(2009-02-07):
RAM不象EEROM那样比较麻烦的,可以要在掉电后还要保存数据的应用中还的考虑掉电保护,如果要用IC来实现固然好?
如果可以用几个分离元件实现的话也更划算!
谁有比较成功的电路可以分享以下嘛??

楼主:
自己用几个电阻和2级管做的

是这么象的,不知道可以实用吗??

楼主:
其中的

VCC是RAM的电源脚,Y7是RAM的片选脚,D5D6D7是1N4248,你们看可以用吗??

楼主:
D5D6D7是1N4248

是1N4148

网友A:
把D5去掉,D6平移到R129位置即可(R129不用)

网友B:
D5换成电阻,Y7工作时低电平,停电保持时高电平。

网友C:
D6不解,R129估计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