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模拟电源软启动过程。总是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02-07):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产生周期3MS,占空比为1/3,相位相差120的三路方波,但是需要方波的占空比慢慢的展到1/3,时间是3s,既是软启动。
  用定时器A  选用默认的DCO作时钟源800K,CCRO=16,定义成0.02MS,

  软启动的过程是 方波的高电平的从 0.02ms到1ms 需要递增50次 ,又因为时间是3s 既是每60ms递加1,
软启动的代码是,但是周期总是不对 只有40HZ左右,高电平的实际持续时间也远远程序计算的结果。
    timec++;
    timeb++;
if(timeb==150)///定时周期3ms
{
timeb=1;

}
if(timec==3000)//60ms
   {
   t++;//递加数
  counter++;//计数
if(counter==50)//3s到
{退出软启动;}
}
if(timeb==1)
{
p4out|=bit5;
}
if((timeb==(1+k))
{
p4out&=~bit5;
}
if(timeb==50)
{
p4out|=bit6;
}
if((timeb==(50+k))
{
p4out&=~bit6;
}
if(timeb==100)
{
p4out|=bit7;
}
if((timeb==(100+k))
{
p4out&=~bit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