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USB碰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偏偏还是基本问题- -

楼主(2009-02-08):
一般12MHz的全速USB在其D+上加个1.5K电阻作为上拉感觉就足够了,可最近经常看到如下图中的电路(有些电路中甚至用上了MOSFET)
在此想请问大家:如此做有什么好处呢?莫名其妙中...另外图中我用绿框选中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去掉呢?

网友A:
上拉电阻可控是有必要的,只是您提供电路看上去别扭

USB设备与USB Host对眼是瞬间完成,您USB设备务必作好充分准备,再连接上拉电阻,通知USBhost,俺等着您来做决定.对上眼则PASS,一个地方不顺眼,轻则在设备列表中打个问号,重则判定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让你不知错在何处.
玩USB设备时,你就会深有体会的,这USBHOST是个难待候的**,想想第一次约会不准备充分能打电话吗?

网友B:
楼主把重点放错地方了

最下面那个Port的名称才是关键——可以让系统自己控制上拉,这样你就不用麻烦客户重新插拔USB。

想想你的MP3在线升级完成以后是自动重启还是要你插拔?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通过三极管控制D+的上拉与否确实是需要“可控”的,可奇怪的就是绿框中那部分,感觉根本不需要嘛...怎么看怎么别扭

网友C:
为什么不需要?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重新连接啊

比如设备可能有U盘模式,也有可能时数码相机或别的终端模式,那么在设备的界面切换后,就可以通过控制USB_Disconnect电平让电脑重新枚举,而不用拔掉USB线再重新插一遍

至于绿色框中的电路,是为了电平转换

楼主:
To Mr.xwj

绿框之上那个NPN管输出的可是3.3V而非5V,所以它不是起到电平转换的功能,如果这部分没有的话,USB_Disconnect信号经47K电阻上拉后直接控制9013(C_Q1),岂不是一样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网友D:
楼主提的问题,开始接触STM32的开发板我也发现了

绿框里的电路完全可以省去
管子C_Q1用PNP的(我用的是8550),基极经过一个1-15K的电阻接单片机的IO口即可,上拉电阻也省去,IO用3.3V的CMOS驱动就OK了。
我好几个产品都是这么做的,目前都情绪良好,没有因此而发生突发事件。

1、为什么基极串电阻?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 不串电阻就来大电流了,仔细想去。

2、本来一个3.3V系统好好的,为什么引出来个5V,还加了管子电阻一堆?
   我也没想通,那大家继续想吧。

网友B:
只要能说清原理,简化也未尝不可

网友E:
饱和导通

主要是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
减少压降吧

网友F:
其实根本就用不着三极管、MOS管啥的。

楼主:
谢谢 Mr.McuPlayer

看来可以安心去掉绿框中的部分了...

网友G:
XWJ已经说了,控制上拉电阻可以起到重新连接的作用

其实直接接上拉电阻也可以,不用三极管控制,我们做的USB设备为了省成本都是直接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H:
8楼做法就够了!

这一堆电路我也觉得确实没必要.象8楼说的用PNP管,基极串电阻直接接控制极就可以了.LZ的电路里设计者这样做我想可能是为了保证在控制端在复位状态下不把上拉加到USB总线上(如果接的是类似51的IO端口的话).另外,在那一堆里用到的5V电源我想是用来保证上拉加到D+上的电平能够达到3.3V,不然用3.3V的话,加到D+上最高只有2.6V左右.

现在好多USB芯片都内置了上拉电阻,这样外接的不多了啊!我用过几种都是内置的,通过写控制寄存器来控制上拉电阻的通断的.

网友I(2013-01-08):
它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绿框部分由两个功能:
1,逻辑可控制开关,之所以啰嗦的加了绿框中的额外的电路,是保证控制芯片与USB端有缓冲隔离,保证USB端电平的稳定性;
2,5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