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汉字出现问题

楼主(2009-02-08):
我做lcd显示汉字时出现了问题 汉字默认的移位
比如我先让第一行从第一个字显示欢迎你,然后换个程序(重新初始化)让它在第一行从第一个字显示北京,结果变成了北京欢迎你
请问我该怎么能解决呢 有经验的朋友指导指导

网友A:
不看程序没法说~~~

楼主:
相关程序

code uchar str1[]={0xcb,0xa7};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Ms(5);
    LCD_write_char(0x30,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_write_char(0x80,0);      //设定DDRAM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LCD_write_char(0x06,0);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无游标、不反白)

  }

main()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0,0,str1); //把要显示内容送入LCD
}

网友B:
换程序以后关电,短路滤波电容

静置几分钟后上电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