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置RS1 RS0的问题

楼主(2009-02-08):
(无正文)

网友A:
“某一时刻”==2次切换RS1 RS0之间,R0~R7归属某组

主要用在中断服务程序。

若是主程序与中断服务程序的寄存器不同组,即可不保护某组的R0~R7

这是51一个很大的有点

网友B:
就是任意时刻

网友C:
敬佩LZ的质疑秉性。

就是Any time,都不可能同时(设置)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寄存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