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C程序

楼主(2009-02-08):
//**************TMR0中断数码管扫描程序*********************
void interrupt  tmr0(void)
{
if(T0IE && T0IF)
{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PORTC=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ORTA=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6)
   {dispbitcnt=0;
   }
  }
  tcnt++;      //中断产生秒信号
  if(tcnt==244)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mini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dispbuf[4]=second%10;
     dispbuf[5]=second/10;
     dispbuf[2]=minite%1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0]=hour%10;
     dispbuf[1]=hour/10;
    }
   }
}
.....................................................................  上面的几句不明白,请教了

void interrupt  tmr0(voi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PORTC=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这一句解释一下吧!  各位帮忙了!!
  PORTA=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网友A:
现丑了

void interrupt  tmr0(voi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中断函数

PORTC=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两维数组(括号不对称)
  PORTA=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网友B:
PORTC=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