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O口检测到3.2v左右的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9-02-0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高吧。

网友B:
高,51输入是TTL兼容的

网友C:
不过, 有的时候, 电平判断跟 VCC 是有关的
51系列这么庞大了,有的输入是斯密特触发的, 不够 3.5V 未必一定翻转到高电平上去.

楼主:
谢谢!我想用的89s52

网友D:
高电平

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E:
这问题问的

你是灌电流还是其他形式,你要接上拉电阻吧。
这些定了才能给你确切答案。

网友F:
高电平
51门槛电压为低0.7V,高1.8V

网友G:
8楼的

你理解错了,对于51单片机,多数单片机高于2/3电源电压可以稳定识别为高电平,低于1/3电源电压可以稳定识别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中间电平应该为过渡状态,不应该为常态,施密特输入的话会进行整形

网友H:
有什么好争论的

看所用芯片的规格书最直接

网友I:
看手册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