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19脚(LCD背光电源)能用51直接驱动吗?

楼主(2009-02-10):
能不能直接将单片机的I/O口连到背光脚上?
还是要放大。。。。。?

网友A:
不能直接驱动,电流太大,可以加三极管驱动。

楼主:
是单片机引脚的电流太大了吗?

我以为会电流太小驱动不了呢!

网友B:
查看MCU与LCD背光各自的电特性

  MCU的IO电流大于LCD背光电流即可直接驱动,建议外加三极管,这是最保险的。

网友C:
除非是超级51

网友D:
嘿嘿

除非ayb_ice造出了超级51

网友E:
1、200mA呢,别幻想了。

网友F:
蓝屏的电流好像不到20mA

应该可以用推挽输出的单片机口控制

网友G:
基本不可能,现在市场上的LCM背光大多都几十上百mA

即使小到能够勉强驱动也最好不要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