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RC降压电路,讨论一下.

楼主(2007-09-21):
各位看看,其中D2是否可以取掉?

网友A:
劝 mikezhong 一句

别搞这种东西,搞不好要小命的。
估计你也是个新手,电路中很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那就更不要搞这些危险的电路。

楼主:
谢谢.

好的.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能分析一下.

网友B:
我上中学的时候,用电容做过日光灯电路

也用电平做过逆变器,现在想来,还是比较危险的。不过,我很小心。

网友C:
对于强电,, 被触怕了,心有余悸,

这样的电路应用是极为广泛的,
要是使用的人都知道原理,估计都不敢用,真是会要命的,

网友D:
D2不能拿掉,否则输出就很小了。电容上没有交流信号了

网友E:
圈圈说的对

这个二极管和电容组成反极性电压的回路

楼主:
有疑问.

"D2不能拿掉,否则输出就很小了。电容上没有交流信号了" 为什么呢?  去掉D2,半波整流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F:
那掉后,电容C 不能放电

网友D:
半波整流后就成直流了。

网友G:
调整一下D3和D4位置,是可以省掉一个D2的。

网友H:
调整D2和D4才对

把D4改用5.6V,调整R17到C2前面.这样可防止D4因瞬时大电流而击穿,你的电路没电容滤波?

网友E:
这电路应用很广的

电饭锅、电风扇、遥控灯,很多多用的就是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
有理.

To: 13楼
   后面有电容滤波.

To: 12楼.

    是的,我有看到PHILIPS的吸尘器就是用你所说的方法电路.

网友I:
为什么知道原理就不敢用?

这个应用在小家电, 到处都是啊。    为什么不敢用?   人家那么大的量在出货 。

网友J:
确实不太安全,

楼主:
应用广

说不太安全的,是否一般是教师?  实际产品运用多如牛毛........

网友K: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我是搞吸尘器的,都是用此电路,且D2都没有,一年出口5000K,给松下,海尔代工的都是此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