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μC812的问题,我快疯了!

楼主(2007-09-21):
  ADμC812是带12位AD转换的FLASH型单片机,52脚贴片封装,可以在线下载程序。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单位设计的仪器采用的是ADμC812,对于ADμC812,我们以前应用过,而且这次我们做的样机也很正常。可是我们单位没有贴片机,焊接ADμC812实在是麻烦,所以前一段时间找了一家北京的小公司专门给我们焊接ADμC812,其它的元件拿回来我们自己焊,价格倒也便宜,5分钱一个脚,让他们焊了80片吧,可拿回来我们焊上其它元件后,发现无法下载程序,提示不能正确复位,晕了!我两天我都快急疯了,等者交货呢。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分析了可能有如下原因,可都不太确定:
  1、ADμC812在焊接过程中被静电损坏了,可是我试着焊下了几片ADμC812,又换上新的片子,可多数还是不行。(用热风机吹焊的,取下再焊上真费劲啊/)
  2、片子本身有问题,拿去北京焊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曾说过,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经常搞外来加工),这种芯片可能是翻新的,因为芯片上的字容易划掉(其实也不太容易掉),当时觉得他的说法不可信,而且我们的10台样机也是用的这批片子啊!
   请高手帮我想想办法,贴片的就是麻烦,不好更换和测试啊。
   AD公司网站真是烂,800电话是空号,电子邮件要求用英文,真是不重视中国用户!

楼主:
!!!

  另外,ADμC812这样封装的芯片,会不会有翻新的或次品(有说工厂测试有指标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A:
有能下载的,拿来对比呀!

  有比较就能比出问题来。
  下载程序通常单片机都要正常振荡工作起来才能完成,只不过是进入了内部固件更新状态,是否进行固件更新的状态不对,过去搞NXP的51串行下载都是将上电时将PSEN接低,一定要仔细检查。
  列出可能的原因,一个一个排除,你列的确2个可能原因都不象根本原因。

网友B:
拆下来换到你样机的板子上下载试一试啊!

先用下载线测试样机可否正常下载,可以说明下载线没问题
将有问题板子的mcu拆下,换到样机上下载测试.
如果可以,那就是板子问题,如果不可以,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C:
检查所有的焊脚

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焊好

网友D:
"而且这次我们做的样机也很正常"

把片子焊到样机上不就清楚了...
这也要疯了,不可思议...

网友E:
50多脚的家伙难焊吗??

44B0我手工焊得多了,不用分钟就搞定

网友A:
好几天了,楼主也不回个话

   千万别急出病来了,就不好了。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把签名给丢了,这次补上,楼主看到我这签名,天塌下来也不会急疯的。

楼主:
呵呵,谢谢热心回复!

  呵呵,谢谢热心回复!也没有好几天,前两天周末吗,问题找到了。
  我们买了200个ADuC812芯片,焊了一半左右,突然发现都不好用,(这种片子以前用过好多次,只是这次最多),马上要交货了,所以急啊。
  确实是芯片的问题,以前有点细节我搞错了,样机用的片子和这回用的不是一批的,又找了几片以前的芯片就好了。
  我相信问题芯片的说法了,看外观也有细微的差别,只是不清楚到底是原厂流出的不合格品还是假冒的?据说深圳有专门打磨芯片的小公司。以前买的每片60多元,这次是40多元,看来太便宜的要小心啊!

网友C:
原来是碰到李鬼了

谢谢共享经验

网友A:
最近老遇MAX232假货

   害得没有心情干活了。

网友F:
dd

ADUC假的太多了很让人郁闷

网友G:
呵呵

我在深圳买过(零售)01+和06+两种批号的,都没有问题呀,呵呵

网友C:
我不用MAX232

我们用的全部都是202,没有假货。

网友H:
找好一点的代理拿吧~~虽然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