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力专业术语翻译

楼主(2009-02-11):
我现在做一款仪表,需要把所有页面翻译成英文,编写程序不是问是,可这么多专业术语可把我难坏了,各位大哥

大姐们,帮一下忙了。

1:选择仪表工作模式

2:直通接入模式,互感器接入模式
    解释:仪表测量时可以选择外接钳型互感器接入测量或者采用直接接入式测量。仪表有两处用到这两句话

,一处可以翻译成句子模式,但另一处只能翻译成一个单词了,并且长度不能超过6个字节,受显示区域限制。

3:校验
    解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校表,但单词长度不能超过6个字节。

4:查找
    解释:长度不能超过6个字节,我用了FIND,但大家都有异议。

5:测试时间
    解释:该处要显示保存数据时的时间,也就是测试时的时间,我用了TEST TIME,但大家有异议。

6:通讯
    解释:长度不能超过6个字节,我用了COMM,不知是否合适。

7:互感器变比:

网友A:
用“有道桌面词典”

例如:关于仪表“校验”:有以下例句:

9. 负责公司量具管理和定期校验.
Be in charge of management of measuring device and calibration.

12. 维护检测仪器,进行计量校验工作。
Maintaine the measuring devices and make necessary calibration work in lab.

显然,应该用calibration,简写Calib 或者CALIB

关于“查找”:Find 和 Search 显然意思不同。举例:
Find..
1. 查找
● 查找(Find):服务请求者可直接检索服务描述或在服务注册库中查询所要求的服务类型。

2 查找
查找 (Search):根据给定的某个值,在查找表中确定一个其关键字等于给定值的记录或数据元素。

网友B:
看安捷伦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