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叫“助记符”,就是帮助**的符号

楼主(2007-09-23):
学单片机指令代码的时候感觉如果能知道每个指令的完全内容就更容易理解了,请教一下知道的朋友.

比如:

MOV = MOVE

JNZ = JUMP NOT ZERO

JNC = JUMP NOT CY

但是还有好多不理解的,比如:

SETB   CPL  ACALL  RET  等等

网友A:
CPL=complement

ACALL=absolute call
任何一本8051 Instruction Set手册上都能找到。

网友B:
不错

楼主这个提法不错,还可以顺便学习英语

网友C:
RE

51单片机程序指令代码,全是有英文而来,仔细推敲,其实很简单的!
下面我整理一下,大家看看。

网友D:
看英文原文的说明书

就很清楚了:)

网友E:
clr="kill"不对吧,应该是clear的缩写...

网友:
没必要这样去推敲吧

MOVX,MOVC呢

网友F:
C=code,X=xdata

网友:
那个XDATA不是英文单词呀

网友F:
应该是external的第二个字母

网友G:
用多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H:
clr="kill"不对吧

我就是把它(clr)当kill,有那种感觉...

网友I:

所以每个指令的“助记符”都有对应的英文名称,而且非常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