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晶闸管并联电流不均匀的问题???有知道的说下

楼主(2009-02-12):
怎样解决晶闸管并联电流不均匀的问题???有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A:
一般用电阻均流

网友B:
是不是两只管子的特性不一致引起的?

那就用一个芯片集成两个管子的

网友C:
没必要用两个并联这种方式

使用一个大电流的比使用两个并联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