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164移位输出,动态扫描四个1英寸数码管时,其中小数点

楼主(2007-09-23):
那位鬼影比较严重,PCB板已经做好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驱动程序的时序做好一点,可以杜绝鬼影出现

。具体来说,先屏蔽位选输出,再送串行数据,传送完毕后,再开位选。

网友B:
动态扫描

164的输出接什么的?

网友C:
软件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对啊

一定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鬼影问题已经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

164的输出通过限流电阻接数码管的字段口,我已经把限流电阻减小到82欧姆了,可效果还是不理想,用的是1英寸的共阳红数码管.

楼主:
还有别的方式没?板子已经做好了,我看到

一家仪器上和我用的是同样的数码管和电路结构,不过他用的是74HC595,他的效果就不错.(主要是想在室外阳光直射的条件下能尽量看的清晰一点).

网友D:
移位的时候

要把LED选通置为无效,段移位完成后再选择相应的字

网友E:
能用HC595就不用HC164

   HC595有二级锁存机制,而且带OE输出控制,用起来很方便。价格也不贵,只是最好占用3根IO口线。

网友F:
硬件问题啦

  你用的164的驱动能力没595的强,
 只把电阻改小有什么用呢,每个口的驱动能力有个最大值的,

网友G:
如图

把软件刷新时间调低
可以做到不闪,

网友H:
164没有锁存,在送数据的时候要关闭显示

在送数据的时候要先关闭所有的公共端输出,否则就会影响显示输出的

网友B:
回6楼

可以换高亮度的数码管

咨询一下厂家即可

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I:
移位时速度要快点就会好点,减小占空比.

降低刷新频率.

网友J:
2楼才是正解,LZ人呢???

网友K:
可能是164驱动能力不够

2个办法:
1: 根据164的特点,把数码管采用共阳会好点,因为164输出的灌拉电流不一样.具体请看164的数据手册.
2:在164的输出端加三极管扩流,这个硬件成本稍微贵点,但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