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低通滤波公式

楼主(2007-09-24):
数字低通滤波公式:
   Yn=a* Xn+ (1-a) *Yn-1
式中  Xn——本次采样值
     Yn-1——上次的滤波输出值;
     a——滤波系数,其值通常远小于1;
     Yn——本次滤波的输出值。

该公式谁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啊?滤去不同高频分量,A具体怎么选择啊?

网友A:
推荐使用MATLAB进行设计,即快又好。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出来,不过我用过的...

效果还可以...

网友C:
<数字信号处理>

你要的答案全在里面

有了理论基础后再用MATLAB就没问题了

确定滤波器系数实际上是在确定转折频率,设计好滤波器后顺便用现场数据在MATLAB里仿真一下就能看到效果了,跟实际工作时一模一样

网友D:
你要求的截止频率是多少?我给你算

网友D:
还有采样频率

网友E:
先看下基本的原理。。。

楼主:
@_@

那请所长讲讲如何确定量化位数,如何推导出数字滤波的公式吧,谢谢了。

网友F:
l

fL = a/2*PI*T.
T为采样间隔时间

楼主:
@@

回楼上,关于量化位,是根据SNR来定量确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