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反白显示问题

楼主(2007-09-24):
用的是ST7920控制芯片,128*64的。

反白显示一般有3种方法:
1,按照液晶说明书的指令。
   问题:它会同时显示第1行和第3行
         或者第2行和第4行。
  好像都有这种问题。

2,把编码取反。
问题:我用的是带字库的,若每个编码都取反,还不如自己写字库了。

3,打开图像模式
图像模式和平时的模式是异或关系,利用好也可以达到反白效果,但是我把图像模式一开,整个界面就黑乎乎的一片。

各位是怎么处理的,请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A:
我是不用反白,在选中的后面加了个光标,无奈之举。

楼主:
谢谢00

我打算没办法就这样就加个箭头之类的指示。
不过打开光标好像更简单了。

网友A:
呵呵,我所说的光标,不是自带的那个光标,而是用了个"◆"

网友B:
把滤光片撕下,然后反贴上,黑白就全反了

网友C:
st7920可以反白的,它的画图。。。。

和汉字显示为异或方式。。。具体你看下我的blog.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建议

不过小弟觉得还是加个光标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