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i-iol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一块3.7V的Li电池供电,电路需要使用3.3V和5V两种电源,
那是一路使用LDO降压到3V,另一路使用DCDC升到5V吗?

如果使用LDO的话当电池低于3.3V时LDO就不能工作了,就意味
着电池只能用到3.3V,我对LI电池不太熟悉,据说最低可到2.7V
,那不是还有2.7V到3.3V的电量不能完全利用?

是否有这样一种DCDC,当高于3.3V时降压,当低于3.3V时升压?

初次接触Li电,敬盼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方法很多

可以先升压到5V,再从5V供电降到3.3V; 或者升压到5V,电池直接步降到3.3V,效率高些,3.3V以下电能不能利用,不过3.3V以下能已经不多了;SEPIC类型的DCDC能从2.7~4.2输出3.3V,但效率不是很高,而且价格贵,具体怎么选要综合2个电压需要的电流大小使变换达到比较高的效率。

网友B:
达到

一般3。3v工作的器件都可以工作在3v,,你用3v的LDO 就可以了。整个电路工作在3v。li电池小于3。2v就没有多少电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我想这样,一个充电IC带LDO 3V或3.3V输出,然后加个DCDC到5V,预计电流在300mA左右,价格便宜点的DCDC有哪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