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02-13):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1.8度的步进角),再用VB或VC做个软件,用鼠标直接点击来控制,大家有什么好思路或图纸吗?

网友A:
看看资料就是了,不难。。。

看看步进电机的资料,随便找个单片机就能控制了,当然得考虑驱动能力。
至于上位机软件,做就是了,VB,VC都行,VB简单,跟单片机通信,发一些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工作。

网友B:
步进电机要玩的爽也还不太容易

特别是与传感器和机械配合后。。。

网友C:
有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2009-08-22):
买个现成的驱动器也不贵,几百块钱随你挑,那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在有些行业几乎是别个的商业秘密,吃饭的本钱,哪有网上说的那么简单,爬两步歇几步,更不要说什么DJNZ啊,delay之类的,那搞着玩还可以

网友D:
确实,步进电机的加减速要做好也不容易

网友:
绝大多数行业对步进电机的速度要求还是不高的,零点几秒也感觉不出来,可有的行业是要求加速度要快,精度要高,力量要大,那么零点零几秒就决定了你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

网友E:
啊哈,最近刚弄好了个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软硬件,是个4相6线的步进电机,是485通信的.就差上位机软件了,
需要的话,啥时候给你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