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汉化菜单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的Protel99se以前是汉化了菜单的,现在我想还原原来的英文菜单.把Protel99se 卸载后,用搜索,把C盘里有关Protel99se的文件都删除了,重装后,还是汉化菜单的.
    网友说找到WINDOWS文件夹里的Client99se.rcs文件,用英文版的Client99se.rcs文件,潜换即可.我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 SERVER. 我在WINNT文件夹里,怎样也找不到Client99se.rcs文件.就算重装Protel99se后.在WINNT文件夹里还是找不到Client99se.rcs文件.

真晕了!!!!!!!!!!!!
重装了N次了还是汉化的,搜索了N次了还是找不到Client99se.rcs文件.

请问应该怎样办?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RE

在C盘搜索Client99se.rcs

网友C:
删安装目录,清注册表

网友D:
根据下边的提示把汉化过程反过来清除汉化

安装说明

1, 安装中文菜单
   将附带光盘中的client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
说明:在复制中文菜单前,先启动一次Protel99se,关闭后将windows根目录
中的client99se.rcs英文菜单保存起来。
2, 安装PCB汉字模块
   将附带光盘中pcb-hz目录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根目录中,
注意检查一下hanzi.lgs和Font.DDB文件的属性,将其只读选项去掉。
3, 安装国标码、    库
   将附带光盘中的gb4728.ddb(国标库)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library/SCH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将附带光盘中的Guobiao Template.ddb(国标模板)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根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汉化完成.OK!

就上学那会儿使用汉化的,毕业以后一直使用英文的,汉化的太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