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最近一个小制作是将F-V转换后的电压0~10V原封不动得输出,此处需要一级电压跟随器,之前采用OP07用±15V供电,自然是没问题,后面因为电源供给麻烦,就用LM324接+15V单电源,效果不怎么好,那么请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型号的rail-to-rail运放(单、双、四皆可)价格不超过3元,专用于处理【超低速直流信号】,供电若为+10V单电源,输出能有0.05V~9.95V的?

网友A:
符合性能的很多

符合价格可能比较少

网友B:
HA17324

rail-rail 四运放。

网友C:
轨到轨一般是6V以下的多……如果电压能降下来,SGM358

或者SGM324都是很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