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中断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9-02-15):
各位大侠:
我做的一个项目中,用接近开关通过光耦连接到外中断0,进行位置检测,由于受到变频器的干扰,工作很不稳定,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先找出干扰途径,然后加以改进

最大可能性是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