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汇编

楼主(2009-02-15):
我有段HEX代码想反汇编,不知那位高手愿意赐教
stc  单片机的
:020000000130CD
:03000B0002038E5F
:100030007581607538009001FB7114D201E589D299
:10004000E0C2E1F589E58ED2E7F58ED2AF7A087B82
:10005000087C087D087E087F08754108754208788D
:100060000AD2973097F9D2963096F4D8F42097FDBB
:100070002096FD3096FD33A29792E02096FDDAF3AC
:10008000F5213096FD002096FD3096FD33A2979223
:10009000E02096FDDBF3F5223096FD002096FD3042
:1000A00096FD33A29792E02096FDDCF3F52330967F
:1000B000FD002096FD3096FD33A29792E02096FD3C
:1000C000DDF3F5243096FD002096FD3096FD33A239
:1000D0009792E02096FDDEF3F5253096FD00209600
:1000E000FD3096FD33A29792E02096FDDFF3F526D2
:1000F000E521540FF5436009C394045004C29721CD
:1001000003014D200C14E543B40104C294212EB424
:100110000204C292212EC2B1212EE543B40104D2C1
:1001200094212EB40204D292212ED2B1212EE522A6
:10013000700DE5237009E524C3940170024111E5B7
:1001400023C39402E522940150024175300E02410E
:10015000DB752901752A02752B00714F300F497D1F
:100160003C75288D7527F2511FE522700AE5237032
:1001700006E524700221A0717D710ED293D295D232
:10018000B0E527F58CE528F58AD28CD2A92001FDAF
:10019000D2017138E52270DFE52370DBE52470D7EA
:1001A0007D3C514AD297014D75290085252A852627
:0801B0002B714F7D3C75288D79
:0801B8007527F2511FE52270CA
:1001C0000AE5237006E524700221F4717D710ED2D8
:1001D00093D295D2B0E527F58CE528F58AD28CD25A
:1001E000A92001FDD2017138E52270DFE52370DB23
:1001F000E52470D77D3C514A75220085252385264C
:1002000024E5237006E5247002410D41A8D2970130
:100210004D717D710ED293D295D2B0D297014D71AE
:100220007D710ED293D295D2B0E528F58AE527F5F7
:100230008CD28CD2A92001FDD201E528C3240FF570
:1002400028E5273400F527DDD622717D710ED29383
:10025000D295D2B0E528F58AE527F58CD28CD2A9C3
:100260002001FDD201E528C3940FF528E52794006D
:10027000F527DDD62275285D7527C2717D710ED2F6
:1002800093D295D2B0E528F58AE527F58CD28CD2A9
:10029000A92001FDD2017138E52270DFE52370DB72
:1002A000E52470D7D297014D75288D7527A2717DF1
:1002B000710ED293D295D2B0E528F58AE527F58C58
:1002C000D28CD2A92001FDD2017138E52270DFE580
:1002D0002370DBE52470D7D297014D75285D752713
:1002E000C2717D710ED293D295D2B0E528F58AE520
:1002F00027F58CD28CD2A92001FDD2017138E522DC
:1003000070DFE52370DBE52470D7D297014D7809C3
:10031000D8FE0022781479327AFA0000DAFCD9F893
:06032000D8F4227816005B
:0A032600D8FD22780279F000D9FD1D
:10033000D8F9A84000D8FD22E524600315242275D1
:100340002409E5236003152322752309152222E5DC
:1003500024C3952B500AE524C3240AC3952B052AF0
:10036000F524E523C3952A500AE523C3240AC3953F
:100370002A0529F523E522C39529F52222E543B470
:100380000203C29322B40103C29522C2B022C28CDE
:05039000C2A9C2013208
:00000001FF
A00022C2B022C28CC2A9C20132EE
:00000001FF

网友A:
最后3行删掉~~~文件尾要它什么???

网友B:
我给你反汇编,不保证完全正确

;================================================================================
//以下反汇编的内容可不经任何修改直接用 Keil 编译
;================================================================================

;Load to : 00000H
;User defined entry : 0,3,B,13,1B,23,2B

;RAM Definatin :
RAM_020H                        EQU     020H
RAM_021H                        EQU     021H
RAM_022H                        EQU     022H
RAM_023H                        EQU     023H
RAM_024H                        EQU     024H
RAM_025H                        EQU     025H
RAM_026H                        EQU     026H
RAM_027H                        EQU     027H
RAM_028H                        EQU     028H
RAM_029H                        EQU     029H
RAM_02AH                        EQU     02AH
RAM_02BH                        EQU     02BH
RAM_038H                        EQU     038H
RAM_041H                        EQU     041H
RAM_042H                        EQU     042H
RAM_043H                        EQU     043H

;SFR Defination
SP                              EQU     081H
TMOD                            EQU     089H
TL0                             EQU     08AH
TH0                             EQU     08CH
AUXR                            EQU     08EH
P1                              EQU     090H
P3                              EQU     0B0H
ACC                             EQU     0E0H

;Bit Definatin :
TR0                             EQU     08CH                    ;TCON.4
ET0                             EQU     0A9H                    ;IE.1
EA                              EQU     0AFH                    ;IE.7

;Program begin here :
        AJMP    L_0030                                          ;L_0000

L_0002:
        DB      000H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JMP    L_038E                                          ;L_000B

L_000E:
        DB      000H,000H,000H,000H,000H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Jumped from : L_0000
L_0030:
        MOV     SP,#060H
        MOV     RAM_038H,#000H
        MOV     DPTR,#001FBH
        ACALL   L_0314                                          ;L_0039
        SETB    RAM_020H.1
        MOV     A,TMOD
        SETB    ACC.0
        CLR     ACC.1
        MOV     TMOD,A
        MOV     A,AUXR
        SETB    ACC.7
        MOV     AUXR,A
        SETB    EA
;Jumped from : L_0101,L_021D,L_02A6,L_030C,L_01A6,L_020F,L_02D9
L_004D:
        MOV     R2,#008H
        MOV     R3,#008H
        MOV     R4,#008H
        MOV     R5,#008H
        MOV     R6,#008H
        MOV     R7,#008H
        MOV     RAM_041H,#008H
        MOV     RAM_042H,#008H
;Jumped from : L_0063,L_0068
L_005F:
        MOV     R0,#00AH
;Jumped from : L_006B
L_0061:
        SETB    P1.7
        JNB     P1.7,L_005F                                     ;L_0063
        SETB    P1.6
        JNB     P1.6,L_005F                                     ;L_0068
        DJNZ    R0,L_0061                                       ;L_006B
        JB      P1.7,$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7E
L_0073: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2,L_0073                                       ;L_007E
        MOV     RAM_021H,A
        JNB     P1.6,$
        NOP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94
L_0089: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3,L_0089                                       ;L_0094
        MOV     RAM_022H,A
        JNB     P1.6,$
        NOP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AA
L_009F: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4,L_009F                                       ;L_00AA
        MOV     RAM_023H,A
        JNB     P1.6,$
        NOP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C0
L_00B5: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5,L_00B5                                       ;L_00C0
        MOV     RAM_024H,A
        JNB     P1.6,$
        NOP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D6
L_00CB: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6,L_00CB                                       ;L_00D6
        MOV     RAM_025H,A
        JNB     P1.6,$
        NOP
        JB      P1.6,$
;Jumped from : L_00EC
L_00E1:
        JNB     P1.6,$
        RLC     A
        MOV     C,P1.7
        MOV     ACC.0,C
        JB      P1.6,$
        DJNZ    R7,L_00E1                                       ;L_00EC
        MOV     RAM_026H,A
        MOV     A,RAM_021H
        ANL     A,#00FH
        MOV     RAM_043H,A
        JZ      L_0101                                          ;L_00F6
        CLR     C
        SUBB    A,#004H
        JNC     L_0101                                          ;L_00FB
        CLR     P1.7
        AJMP    L_0103                                          ;L_00FF

;Jumped from : L_00F6,L_00FB
L_0101:
        AJMP    L_004D                                          ;L_0101

;Jumped from : L_00FF
L_0103:
        JB      RAM_021H.4,L_011A                               ;L_0103
        MOV     A,RAM_043H
        CJNE    A,#001H,L_010F                                  ;L_0108
        CLR     P1.4
        AJMP    L_012E                                          ;L_010D

;Jumped from : L_0108
L_010F:
        CJNE    A,#002H,L_0116                                  ;L_010F
        CLR     P1.2
        AJMP    L_012E                                          ;L_0114

;Jumped from : L_010F
L_0116:
        CLR     P3.1
        AJMP    L_012E                                          ;L_0118

;Jumped from : L_0103
L_011A:
        MOV     A,RAM_043H
        CJNE    A,#001H,L_0123                                  ;L_011C
        SETB    P1.4
        AJMP    L_012E                                          ;L_0121

;Jumped from : L_011C
L_0123:
        CJNE    A,#002H,L_012A                                  ;L_0123
        SETB    P1.2
        AJMP    L_012E                                          ;L_0128

;Jumped from : L_0123
L_012A:
        SETB    P3.1
        AJMP    L_012E                                          ;L_012C

;Jumped from : L_010D,L_0121,L_0114,L_0128,L_0118,L_012C
L_012E:
        MOV     A,RAM_022H
        JNZ     L_013F                                          ;L_0130
        MOV     A,RAM_023H
        JNZ     L_013F                                          ;L_0134
        MOV     A,RAM_024H
        CLR     C
        SUBB    A,#001H
        JNZ     L_013F                                          ;L_013B
        AJMP    L_0211                                          ;L_013D

;Jumped from : L_0130,L_0134,L_013B
L_013F:
        MOV     A,RAM_023H
        CLR     C
        SUBB    A,#002H
        MOV     A,RAM_022H
        SUBB    A,#001H
        JNC     L_014C                                          ;L_0148
        AJMP    L_0275                                          ;L_014A

;Jumped from : L_0148
L_014C:
        JNB     RAM_021H.6,L_0151                               ;L_014C
        AJMP    L_02DB                                          ;L_014F

;Jumped from : L_014C
L_0151:
        MOV     RAM_029H,#001H
        MOV     RAM_02AH,#002H
        MOV     RAM_02BH,#000H
        ACALL   L_034F                                          ;L_015A
        JNB     RAM_021H.7,L_01A8                               ;L_015C
        MOV     R5,#03CH
        MOV     RAM_028H,#08DH
        MOV     RAM_027H,#0F2H
        ACALL   L_021F                                          ;L_0167
        MOV     A,RAM_022H
        JNZ     L_0177                                          ;L_016B
        MOV     A,RAM_023H
        JNZ     L_0177                                          ;L_016F
        MOV     A,RAM_024H
        JNZ     L_0177                                          ;L_0173
        AJMP    L_01A0                                          ;L_0175

;Jumped from : L_016B,L_016F,L_0173,L_0196,L_019A,L_019E
L_0177:
        ACALL   L_037D                                          ;L_0177
        ACALL   L_030E                                          ;L_0179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7H
        MOV     TH0,A
        MOV     A,RAM_028H
        MOV     TL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ACALL   L_0338                                          ;L_0192
        MOV     A,RAM_022H
        JNZ     L_0177                                          ;L_0196
        MOV     A,RAM_023H
        JNZ     L_0177                                          ;L_019A
        MOV     A,RAM_024H
        JNZ     L_0177                                          ;L_019E
;Jumped from : L_0175
L_01A0:
        MOV     R5,#03CH
        ACALL   L_024A                                          ;L_01A2
        SETB    P1.7
        AJMP    L_004D                                          ;L_01A6

;Jumped from : L_015C
L_01A8:
        MOV     RAM_029H,#000H
        MOV     RAM_02AH,RAM_025H
        MOV     RAM_02BH,RAM_026H
        ACALL   L_034F                                          ;L_01B1
        MOV     R5,#03CH
        MOV     RAM_028H,#08DH
        MOV     RAM_027H,#0F2H
        ACALL   L_021F                                          ;L_01BB
        MOV     A,RAM_022H
        JNZ     L_01CB                                          ;L_01BF
        MOV     A,RAM_023H
        JNZ     L_01CB                                          ;L_01C3
        MOV     A,RAM_024H
        JNZ     L_01CB                                          ;L_01C7
        AJMP    L_01F4                                          ;L_01C9

;Jumped from : L_01BF,L_01C3,L_01C7,L_01EA,L_01EE,L_01F2
L_01CB:
        ACALL   L_037D                                          ;L_01CB
        ACALL   L_030E                                          ;L_01CD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7H
        MOV     TH0,A
        MOV     A,RAM_028H
        MOV     TL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ACALL   L_0338                                          ;L_01E6
        MOV     A,RAM_022H
        JNZ     L_01CB                                          ;L_01EA
        MOV     A,RAM_023H
        JNZ     L_01CB                                          ;L_01EE
        MOV     A,RAM_024H
        JNZ     L_01CB                                          ;L_01F2
;Jumped from : L_01C9
L_01F4:
        MOV     R5,#03CH
        ACALL   L_024A                                          ;L_01F6
        MOV     RAM_022H,#000H
        MOV     RAM_023H,RAM_025H
        MOV     RAM_024H,RAM_026H
        MOV     A,RAM_023H
        JNZ     L_020B                                          ;L_0203
        MOV     A,RAM_024H
        JNZ     L_020B                                          ;L_0207
        AJMP    L_020D                                          ;L_0209

;Jumped from : L_0203,L_0207
L_020B:
        AJMP    L_02A8                                          ;L_020B

;Jumped from : L_0209
L_020D:
        SETB    P1.7
        AJMP    L_004D                                          ;L_020F

;Jumped from : L_013D
L_0211:
        ACALL   L_037D                                          ;L_0211
        ACALL   L_030E                                          ;L_0213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SETB    P1.7
        AJMP    L_004D                                          ;L_021D

;Called from : L_0167,L_01BB
;Jumped from : L_0247
L_021F:
        ACALL   L_037D                                          ;L_021F
        ACALL   L_030E                                          ;L_0221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8H
        MOV     TL0,A
        MOV     A,RAM_027H
        MOV     TH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MOV     A,RAM_028H
        CLR     C
        ADD     A,#00FH
        MOV     RAM_028H,A
        MOV     A,RAM_027H
        ADDC    A,#000H
        MOV     RAM_027H,A
        DJNZ    R5,L_021F                                       ;L_0247
        RET

;Called from : L_01A2,L_01F6
;Jumped from : L_0272
L_024A:
        ACALL   L_037D                                          ;L_024A
        ACALL   L_030E                                          ;L_024C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8H
        MOV     TL0,A
        MOV     A,RAM_027H
        MOV     TH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MOV     A,RAM_028H
        CLR     C
        SUBB    A,#00FH
        MOV     RAM_028H,A
        MOV     A,RAM_027H
        SUBB    A,#000H
        MOV     RAM_027H,A
        DJNZ    R5,L_024A                                       ;L_0272
        RET

;Jumped from : L_014A
L_0275:
        MOV     RAM_028H,#05DH
        MOV     RAM_027H,#0C2H
;Jumped from : L_029A,L_029E,L_02A2
L_027B:
        ACALL   L_037D                                          ;L_027B
        ACALL   L_030E                                          ;L_027D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8H
        MOV     TL0,A
        MOV     A,RAM_027H
        MOV     TH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ACALL   L_0338                                          ;L_0296
        MOV     A,RAM_022H
        JNZ     L_027B                                          ;L_029A
        MOV     A,RAM_023H
        JNZ     L_027B                                          ;L_029E
        MOV     A,RAM_024H
        JNZ     L_027B                                          ;L_02A2
        SETB    P1.7
        AJMP    L_004D                                          ;L_02A6

;Jumped from : L_020B
L_02A8:
        MOV     RAM_028H,#08DH
        MOV     RAM_027H,#0A2H
;Jumped from : L_02CD,L_02D1,L_02D5
L_02AE:
        ACALL   L_037D                                          ;L_02AE
        ACALL   L_030E                                          ;L_02B0
        SETB    P1.3
        SETB    P1.5
        SETB    P3.0
        MOV     A,RAM_028H
        MOV     TL0,A
        MOV     A,RAM_027H
        MOV     TH0,A
        SETB    TR0
        SETB    ET0
        JB      RAM_020H.1,$
        SETB    RAM_020H.1
        ACALL   L_0338                                          ;L_02C9
        MOV     A,RAM_022H
        JNZ     L_02AE                                          ;L_02CD
        MOV     A,RAM_023H
        JNZ     L_02AE                                          ;L_02D1
        MOV     A,RAM_024H
        JNZ     L_02AE                                          ;L_02D5
        SETB    P1.7
        AJMP    L_004D                                          ;L_02D9

;Jumped from : L_014F
L_02DB:
        MOV     RAM_028H,#05DH
        MOV     RAM_027H,#0C2H
;Jumped from : L_0300,L_0304,L_0308
L_02E1:
        ACALL   L_037D            &

网友A:
反的不错~~~看看这个行否,谢谢楼上的同志

网友B:
楼上,不会是让我再反汇编你上传的这个文件吧?

网友C:
呵呵,自己一行一行反的,还是借助软件反的,应该很麻烦

网友B:
很容易,5秒钟搞定

我以前写的51反汇编程序,凡是代码兼容51的MCU程序都可以,可以自定义MCU型号及其内部寄存器名,选好文件和MCU型号点下按键就可以了,HOHO~~~

网友D:
7楼,市场经济。

花那么多心血写的,为何不标价出售?太书生气了。

我做第一个买主,100元,可否?

网友B:
可以呀,HOHO~~~

网友E:
呵呵,反汇编没啥意思,要反c才牛~

。。。

网友F:
反汇编,早不干那活了

以前反一个义隆的cds就可以收客户3K耶
不过,做正向才是正道。

网友G:
呵呵!凑个热闹,反编译后可以再次编译不出错!

;Made by xiexiaodong 2004.1.17
;Copyright by szyftech 2004.1.17
;www.yofeng.com
;********************************************************
    org 0000h
    ajmp X0030        ;2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ljmp X038e            ;3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X0030:
    mov sp,#60h        ;3
    mov 38h,#00h        ;3
    mov dptr,#01fbh            ;3
    acall X0314        ;2
    setb 01h        ;2
    mov a,tmod            ;2
    setb acc.0            ;2
    clr acc.1            ;2
    mov tmod,a        ;2
    mov a,8eh            ;2
    setb acc.7            ;2
    mov 8eh,a        ;2
    setb ea            ;2
X004d:
    mov r2,#08h        ;2
    mov r3,#08h        ;2
    mov r4,#08h        ;2
    mov r5,#08h        ;2
    mov r6,#08h        ;2
    mov r7,#08h        ;2
    mov 41h,#08h        ;3
    mov 42h,#08h        ;3
X005f:
    mov r0,#0ah        ;2
X0061:
    setb p1.7            ;2
    jnb p1.7,X005f        ;3
    setb p1.6            ;2
    jnb p1.6,X005f        ;3
    djnz r0,X0061        ;2
X006d:
    jb p1.7,X006d        ;3
X0070:
    jb p1.6,X0070        ;3
X0073:
    jnb p1.6,X0073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7b:
    jb p1.6,X007b        ;3
    djnz r2,X0073        ;2
    mov 21h,a        ;2
X0082:
    jnb p1.6,X0082        ;3
    nop        ;1
X0086:
    jb p1.6,X0086        ;3
X0089:
    jnb p1.6,X0089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91:
    jb p1.6,X0091        ;3
    djnz r3,X0089        ;2
    mov 22h,a        ;2
X0098:
    jnb p1.6,X0098        ;3
    nop        ;1
X009c:
    jb p1.6,X009c        ;3
X009f:
    jnb p1.6,X009f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a7:
    jb p1.6,X00a7        ;3
    djnz r4,X009f        ;2
    mov 23h,a        ;2
X00ae:
    jnb p1.6,X00ae        ;3
    nop        ;1
X00b2:
    jb p1.6,X00b2        ;3
X00b5:
    jnb p1.6,X00b5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bd:
    jb p1.6,X00bd        ;3
    djnz r5,X00b5        ;2
    mov 24h,a        ;2
X00c4:
    jnb p1.6,X00c4        ;3
    nop        ;1
X00c8:
    jb p1.6,X00c8        ;3
X00cb:
    jnb p1.6,X00cb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d3:
    jb p1.6,X00d3        ;3
    djnz r6,X00cb        ;2
    mov 25h,a        ;2
X00da:
    jnb p1.6,X00da        ;3
    nop        ;1
X00de:
    jb p1.6,X00de        ;3
X00e1:
    jnb p1.6,X00e1        ;3
    rlc a        ;1
    mov c,p1.7            ;2
    mov acc.0,c        ;2
X00e9:
    jb p1.6,X00e9        ;3
    djnz r7,X00e1        ;2
    mov 26h,a        ;2
    mov a,21h            ;2
    anl a,#0fh        ;2
    mov 43h,a        ;2
    jz X0101        ;2
    clr c        ;1
    subb a,#04h        ;2
    jnc X0101        ;2
    clr p1.7            ;2
    ajmp X0103        ;2
X0101:
    ajmp X004d        ;2
X0103:
    jb 0ch,X011a        ;3
    mov a,43h            ;2
    cjne a,#01h,X010f        ;3
    clr p1.4            ;2
    ajmp X012e        ;2
X010f:
    cjne a,#02h,X0116        ;3
    clr p1.2            ;2
    ajmp X012e        ;2
X0116:
    clr p3.1            ;2
    ajmp X012e        ;2
X011a:
    mov a,43h            ;2
    cjne a,#01h,X0123        ;3
    setb p1.4            ;2
    ajmp X012e        ;2
X0123:
    cjne a,#02h,X012a        ;3
    setb p1.2            ;2
    ajmp X012e        ;2
X012a:
    setb p3.1            ;2
    ajmp X012e        ;2
X012e:
    mov a,22h            ;2
    jnz X013f        ;2
    mov a,23h            ;2
    jnz X013f        ;2
    mov a,24h            ;2
    clr c        ;1
    subb a,#01h        ;2
    jnz X013f        ;2
    ajmp X0211        ;2
X013f:
    mov a,23h            ;2
    clr c        ;1
    subb a,#02h        ;2
    mov a,22h            ;2
    subb a,#01h        ;2
    jnc X014c        ;2
    ajmp X0275        ;2
X014c:
    jnb 0eh,X0151        ;3
    ajmp X02db        ;2
X0151:
    mov 29h,#01h        ;3
    mov 2ah,#02h        ;3
    mov 2bh,#00h        ;3
    acall X034f        ;2
    jnb 0fh,X01a8        ;3
    mov r5,#3ch            ;2
    mov 28h,#8dh        ;3
    mov 27h,#0f2h        ;3
    acall X021f        ;2
    mov a,22h            ;2
    jnz X0177        ;2
    mov a,23h            ;2
    jnz X0177        ;2
    mov a,24h            ;2
    jnz X0177        ;2
    ajmp X01a0        ;2
X0177: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18d:
    jb 01h,X018d        ;3
    setb 01h        ;2
    acall X0338        ;2
    mov a,22h            ;2
    jnz X0177        ;2
    mov a,23h            ;2
    jnz X0177        ;2
    mov a,24h            ;2
    jnz X0177        ;2
X01a0:
    mov r5,#3ch            ;2
    acall X024a        ;2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1a8:
    mov 29h,#00h        ;3
    mov 2ah,25h            ;3
    mov 2bh,26h            ;3
    acall X034f        ;2
    mov r5,#3ch            ;2
    mov 28h,#8dh        ;3
    mov 27h,#0f2h        ;3
    acall X021f        ;2
    mov a,22h            ;2
    jnz X01cb        ;2
    mov a,23h            ;2
    jnz X01cb        ;2
    mov a,24h            ;2
    jnz X01cb        ;2
    ajmp X01f4        ;2
X01cb: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1e1:
    jb 01h,X01e1        ;3
    setb 01h        ;2
    acall X0338        ;2
    mov a,22h            ;2
    jnz X01cb        ;2
    mov a,23h            ;2
    jnz X01cb        ;2
    mov a,24h            ;2
    jnz X01cb        ;2
X01f4:
    mov r5,#3ch            ;2
    acall X024a        ;2
    mov 22h,#00h        ;3
    mov 23h,25h            ;3
    mov 24h,26h            ;3
    mov a,23h            ;2
    jnz X020b        ;2
    mov a,24h            ;2
    jnz X020b        ;2
    ajmp X020d        ;2
X020b:
    ajmp X02a8        ;2
X020d: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211: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21f: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235:
    jb 01h,X0235        ;3
    setb 01h        ;2
    mov a,28h            ;2
    clr c        ;1
    add a,#0fh        ;2
    mov 28h,a        ;2
    mov a,27h            ;2
    addc a,#00h        ;2
    mov 27h,a        ;2
    djnz r5,X021f        ;2
    ret        ;1
X024a:
;********************************************************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260:
    jb 01h,X0260        ;3
    setb 01h        ;2
    mov a,28h            ;2
    clr c        ;1
    subb a,#0fh        ;2
    mov 28h,a        ;2
    mov a,27h            ;2
    subb a,#00h        ;2
    mov 27h,a        ;2
    djnz r5,X024a        ;2
    ret        ;1
X0275:
;********************************************************
    mov 28h,#5dh        ;3
    mov 27h,#0c2h        ;3
X027b: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291:
    jb 01h,X0291        ;3
    setb 01h        ;2
    acall X0338        ;2
    mov a,22h            ;2
    jnz X027b        ;2
    mov a,23h            ;2
    jnz X027b        ;2
    mov a,24h            ;2
    jnz X027b        ;2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2a8:
    mov 28h,#8dh        ;3
    mov 27h,#0a2h        ;3
X02ae: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2c4:
    jb 01h,X02c4        ;3
    setb 01h        ;2
    acall X0338        ;2
    mov a,22h            ;2
    jnz X02ae        ;2
    mov a,23h            ;2
    jnz X02ae        ;2
    mov a,24h            ;2
    jnz X02ae        ;2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2db:
    mov 28h,#5dh        ;3
    mov 27h,#0c2h        ;3
X02e1:
    acall X037d        ;2
    acall X030e        ;2
    setb p1.3            ;2
    setb p1.5            ;2
    setb p3.0            ;2
    mov a,28h            ;2
    mov tl0,a        ;2
    mov a,27h            ;2
    mov th0,a        ;2
    setb tr0            ;2
    setb et0            ;2
X02f7:
    jb 01h,X02f7        ;3
    setb 01h        ;2
    acall X0338        ;2
    mov a,22h            ;2
    jnz X02e1        ;2
    mov a,23h            ;2
    jnz X02e1        ;2
    mov a,24h            ;2
    jnz X02e1        ;2
    setb p1.7            ;2
    ajmp X004d        ;2
X030e:
    mov r0,#09h        ;2
X0310:
    djnz r0,X0310        ;2
    nop        ;1
    ret        ;1
X0314:
;********************************************************
    mov r0,#14h            ;2
X0316:
    mov r1,#32h            ;2
X0318:
    mov r2,#0fah        ;2
X031a:
    nop        ;1
    nop        ;1
    djnz r2,X031a        ;2
    djnz r1,X0318        ;2
    djnz r0,X0316        ;2
    ret        ;1
;********************************************************
X0323:
    db    78h        ;1
    db    16h        ;1
X0325:
    nop        ;1
    djnz r0,X0325        ;2
    ret        ;1
;********************************************************
X0329:
    db    78h        ;1
    db    02h        ;1
X032b:
    mov r1,#0f0h        ;2
X032d:
    nop        ;1
    djnz r1,X032d        ;2
    djnz r0,X032b        ;2
    mov r0,40h            ;2
X0334:
    nop        ;1
    djnz r0,X0334        ;2
    ret        ;1
X0338:
;********************************************************
    mov a,24h            ;2
    jz X033f        ;2
    dec 24h            ;2
    ret        ;1
X033f:
;********************************************************
    mov 24h,#09h        ;3
    mov a,23h            ;2
    jz X0349        ;2
    dec 23h            ;2
    ret        ;1
X0349:
;********************************************************
    mov 23h,#09h        ;3
    dec 22h            ;2
    ret        ;1
X034f:
;********************************************************
    mov a,24h            ;2
    clr c        ;1
    subb a,2bh            ;2
    jnc X0360        ;2
    mov a,24h            ;2
    clr c        ;1
    add a,#0ah        ;2
    clr c        ;1
    subb a,2bh            ;2
    inc 2ah            ;2
X0360:
    mov 24h,a        ;2
    mov a,23h            ;2
    clr c        ;1
    subb a,2ah            ;2
    jnc X0373        ;2
    mov a,23h            ;2
    clr c        ;1
    add a,#0ah        ;2
    clr c        ;1
    subb a,2ah            ;2
    inc 29h            ;2
X0373:
    mov 23h,a        ;2
    mov a,22h            ;2
    clr c        ;1
    subb a,29h            ;2
    mov 22h,a        ;2
    ret        ;1
X037d:
;********************************************************
    mov a,43h            ;2
    cjne a,#02h,X0385        ;3
    clr p1.3            ;2
    ret        ;1
X0385:
;********************************************************
    cjne a,#01h,X038b        ;3
    clr p1.5            ;2
    ret        ;1
X038b:
;********************************************************
    clr p3.0            ;2
    ret        ;1
X038e:
;********************************************************
    clr tr0            ;2
    clr et0            ;2
    clr 01h        ;2
    reti        ;1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