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隔离

楼主(2007-09-25):
我想把I2C隔离出来,用什么方**有专用的I2C隔离器件吗?

用光耦速度太低了,只有20K不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隔离,那就用6N137嘛

网友A:
去AD找,有专门的芯片,好像是ADuM开头的。

楼主:
I2C总线隔离是也是常用到的

I2C总线隔离是也是常用到的,在外扩中,用SPI总线,SPI没有地址,要通过硬件来实现,并口吧,线多,RS232吧,也不是哪么好,并且大部份的机只有一个,用I2C接口简单.,

网友B:
真是孤弱寡闻,光耦的速度可以达到50M

0755-25155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