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在下现在要用单片机的3.3v输出口驱动一个蜂鸣器,
可对蜂鸣器的工作原理不太清楚(指电脑上的那种),
好像在蜂鸣器2端加一定电压就可以了。
我对这个电压该多大不大清楚,上网查说是
有5V的也有3V的,我的电路只有3V供电,请问
有所谓3V的蜂鸣器吗?还是这种蜂鸣器无所谓电压,
只要蜂鸣器2端压降达到2V(看到一个网页这么说)
就可以工作呢?

网友A:
市面有成品3V蜂鸣器卖

网友B:
不用抠成本的话

找个3V直流蜂鸣器,给电就会响

楼主:
很关心大小

好像蜂鸣器个头都不小
差不多有1毛硬币那么大
有小的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