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铂电阻测温电路。

楼主(2009-02-1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差分电路

不过图有问题吧。

楼主:
图就是这样用的。听调试的人说,线性不好。

测温0-200度。在100度前后差不少。

不知道怎么计算输出电压。
铂电阻的非线性,桥式电路本身的非线性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B:
铂电阻不是线性的

铂电阻不是线性的,无正反馈高端输出电压会偏低

网友B:
用单片机的话

用单片机的话,可以通过软件来校准

网友C:
用正反馈实现电流补偿

温度变化时PT电阻变化,导致电流变化,用正反馈来补偿这部分电流.

网友D:
R4正反馈,在此电路功效为非线性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