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9-26):
昨天叫人帮我从赛格带了个点阵液晶GDM12864R,说是带字库,但没有任何资料,对照了一下传统的12864液晶,发现可以选择并口或串口,原来的CS1成了PSB(PSB就是选择并口或串口),CS2空没有接,串口方式时有些脚功能不同,其它的差不多...
现在有几个问题:
  1: 没有CS1,CS2,相关的操作要怎么搞,还是不用...
  2: 带字库的是不是可以直接发送字符编码,时序是怎么样的(是否应该先选择工作方式)...
肯请用过的大侠指点指点,能传点资料更是不甚感激...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情况不妙,看来用过的人不多...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型号或者“带字库LCD”等关键词,用法大同小异

楼主:
再顶一下...

搜了,没有...

楼主:
谢谢,先下个7920看一下...

网友B:
这种液晶一般要先设定工作模式:字符和图形

在字符模式下,发送对应字符的编码就能显示字符,大多数使用的是国标字库,可以参考以下其他带字库的液晶资料,不过最好找到配套的,没有左右半屏选择应该是做一起了,不用选择,俺只用过12864带字库的,还是要分屏的,以上只是个人的猜测

楼主:
下了个ST7920,资料还很详细,希望是兼容的...

好象是"这种液晶一般要先设定工作模式:字符和图形"...

楼主:
再次求教

发现和ST7920有点类似,但写了程序没有反应,发现V0和VOUT没有电压...
大侠帮忙啊...

楼主:
搞定了,就是V0的问题。。。

并口,和串口程序都没有问题了,指令都试了一遍,有效果。。。
但是串口读BUSY标志不正常,暂时换成延时函数了。。。
另外反白显示时会两行一起反白,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把程序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