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浮点指针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9-26):
keil 在作浮点指针的时候,某些现象是比较奇怪的,其实下面遇到的问题也适用于其他的PC系统。
main()
{
    long a = 12345678;
    float b = 0 ;
    float *c ;
    c = (float*)&a;
    b = (float)a;
  // 判断*c是否等于b
}

以上的程序中,b和a的数值一致,而c和a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数值转换的问题,因为浮点数位权不一致,但是c和a中存储的二进制码是一样的。
b和a一样的原因是强制类型转换后,通过算法将定点数转换为相应的浮点值,而b和a存储单元内的二进制码是不一样的。

愚以为此问题为多数编程者所不知,贴出来晒晒。
可以到我的博客来讨论,上面有关于浮点的格式说明。
相关链接:http://http://blog.21ic.com/user1/4346/archives/2007/42326.html

网友A:
关键看你如何做比较判断

网友B:
c = (float*)&a;这样的转换是达不到效果的...

网友C:
c是a的地址(指针),能和自身值一样吗。

只能对*c和b进行比较。

楼主:
可能最后写得出了点问题

就是判断*c和b是否相等。

网友D:
C语言有一道基本考题:怎样正确书写浮点数的相等判断

楼主:
咱在这里只讨论*c是否和b相等

数值上因为少许的误差不考虑,就说从程序上,*c是不是等于12345678,或者等于其他什么浮点数?
其实就是说*c会不会等于12345678
b会不会等于12345678

网友C:
LS:不一样。

b = (float)a; 含有整数转浮点数的功能,而
c = (float*)&a; 仅传了一个地址。

网友C:
LS:你吃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