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 PCB板焊上器件之后,为何地与电源间阻值只有60

楼主(2007-09-26):
亦为鄙人的一块板子,
2440的,情况如下

a,空板测试没有问题,gnd与v33,v12断路
b,焊上cpu之后,gnd与v12间正向电阻值为60欧,反向电阻值为60欧
c,征询建议后,接通电源,板子电源输出正常,没有短路发烫现象,再测gnd与v12之间,为断路

为何?
盼解

网友A:
恐怕是某个器件短路了

或者电源和地之间还有二极管等

楼主:
非上述情况

就是空板焊了个244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