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用的单片机的RAM ROM容量比较大,我应该使用KEIL中的那种单片机型号进行编译呢

网友A:
直接选择具体的型号...

网友B:
你应该能找到对应的型号

楼主:
如果找不到呢

我找的这款没有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呢? 答:自己设定参数...

网友C:
可自定义data和code空间吗

楼主:
ddd

那如何自己设定参数呢

网友:
大模式 编译

楼主:
东北

什么是大模式编译,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