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bit定义一个函数?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网友A:
啥意思,我理解能力有限...

网友B:
需要只返回0,1的情况下啊

网友C:
LZ:当你想返回一个布尔量的时候就可以用。

网友A:
我是从来不用这种方式,返回uchar一样的...

网友D:
可能楼主想节约点空间

网友A:
位地址并不节约空间(返回值在CY中),执行速度也不快...

网友E:
如果

如果函数

sbit PINFun = P3^5;

bit hanshu()
{
  return PINFun;
}

这样是否比返回unsigned char类型快呢

每个类型都它自己的好处

网友C:
在C51中布尔量使用bit返回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不仅在空间而且在时间上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