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混合编程

楼主(2007-09-27):
我用c编了一个框架,其中有一个函数我想用汇编实现,在SRC文件中修改,然后修改成.A51文件,再编译。问题是:我在编写汇编代码时可以用随便的RAM区域吗?还是要将使用的RAM先压栈?

网友A:
不能随便用

    需要多少变量,先在C函数框架中作出定义,再变成A51文件,用到的寄存器如A,B,R0-R7,最好先入栈保护,退出时做好恢复现场工作。

网友B:
随便说说

直接从SRC文件中复制想要的东东...

楼主:
复制什么?

我要写东西进去。
那样就麻烦了,还不能太复杂,不然内部变量多了就晕了……

网友C:
用C写个空函数,编译成SRC,然后就可以在里面任发挥了

网友D:
我有个办法

大家的方法都很好,不过也可以用
#pragma asm

#pragma endasm
中间就可以加你自己想要写的汇编了.

楼主:
楼上2位

你们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在里面任意使用RAM?而不用入栈什么的保护?
万一有ram空间在其他.c里使用了怎么吧?重新编译自动调整?

网友B:
我是说你先用C写完整的函数,再产生SRC,再复制...

网友C:
怎么这么笨呢?

你要用到的局部变量应该再C函数里定义好啊,然后不优化编译,它就给你自动分配好段了,你用它分配好的,编译、链接时就能自动进行覆盖了

初学时这样做可以确保万无一失,等你熟悉它的定义、分配方式了,也可以自己按它的规则定义、分配

其实所有的这些Keil的帮助里都有详细说明的,而且晚上还有翻译好的,你自己去仔细看看吧

别人的热心时有限的,要用在刀刃上
再这样什么都不想、不做的瞎问,将没人愿意理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