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群干扰,如何让mcu知道液晶花屏,死机,

楼主(2007-09-27):
有些打什么抗干扰的,液晶会不停的刷新,以保证显示正常,但是如何知道液晶没有花屏呢,如何知道液晶死机了?
1.俺的液晶是RA8803的控制器,读不出屏幕上的东西
2.有些人说,根据lcd读出的位,判断是否死机,mcu一发现死机,就复位lcd,而他的lcd重启只要1us(例如s6b0108芯片),重启后马上刷新一遍,用户只感到闪了一下,而液晶没有打死时,就不用刷新屏幕
3.我用的lcd带中文字库,你们用的是不是点阵的或字符的呀?

网友A:
把屏幕显示的若干特征点读出来与期望值比较即可,

当然,如果要保证全屏都正确,就得全屏比较。

网友B:
难啊

测试的时候做个假的,除了不停刷新显示内容外,把lcd复位脚也用上,每秒刷一次。
那帮老爷就让你过了。

楼主:
楼上的mm也想得出来,电站用这样的继保,等着陪钱吧

网友B:
液晶打死了,除了复位,没别的办法

上面的做法是过测试专用,屡试不爽
按照测试标准,是可以算通过的

网友C:
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实际应用环境,没那么严酷。
实际应用,你改成10s复位,刷新就行了。

网友D:
换屏

只要复位都会有闪烁,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现像,换个厂家的液晶屏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那你们是软件复位还是硬件复位呀?

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定时复位后,再刷一下屏?
象wangkj说的,那不是每隔10s钟,屏幕就一闪?

网友E:
作脉冲群实验时,LCD容易出问题

   把液晶屏铁框悬空试试,也许会好些。脉冲过后,显示内容一刷屏,就正常了。

网友F:
做继电保护可不要省银子

换合适的LCD吧,千万不要用取巧的方法,那是和自己过不去啊。

网友G:
定时往LCD里特定数据,然后读出验证,不对就复位...

楼主:
偶的lcd有很多寄存器,读哪个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