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与powerPCB???

楼主(2007-09-27):
   本人是在校生,在校期间学的是protel99,现在已经基本掌握其操作及一些常用技巧,本想下个protelDXP来看看,不过听同学说现在外面那些公司用powerPCB的比较多,所以来向各位前辈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学下好!
   希望比较了解这两个软件的前辈帮忙分析下,列下两个软件相比下各自的优点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就喜欢PROTEL 99SE,DXP...

网友B:
这些软件不是重点

能用笔在纸上画出原理图才重要.
这些软件找个人教一教,一个礼拜就基本上可以用了.
一个月绝对很熟练了.

网友C:
哪个顺手就用哪个

网友D:
建议用Powerpcb

深圳这边大一点的公司都用powerpcb,再大的就用candence了。
protel跟powerpcb比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就如同汇编跟C,虽然都能编程,但方便性,大项目性完全不同,针对一般性的项目,powerpcb完全足够,这可以一步到位,没有要太浪费时间在protel上

至于有人说一个月可以很熟练的那种说法,我是反对的,起码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说你很熟练的用powerpcb,若你之前没有用过,则无法这么说,你说是吧。

不要把一个工具简单的看待,他都有很多的细节的,那些轻看工具的人,要么是大牛,要么就是不牛。

我们宁可重看一些,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窍不通啊

网友E:
余秋雨是不是在发愁写诗应该用WORD还是WPS呢?

网友:
楼上 你 错了 应该 用 毛笔啊

网友F:
余秋雨已经不写诗了,现在就靠YY过日子

网友G:
熟练程度当然很重要

从手生到了手熟,就有点高手的模样了;说明这个人够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