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虚拟过PS/2鼠标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7-09-27):
    最近想利用单片机虚拟鼠标,按照网上Adam Chapweske的**中提到的PS/2接口协议写了程序,可是每次当单片机向PC的PS/2口发初始信息的第一个字节的时候(第一个字节是0xAA),PC就直接把PS/2的时钟线一直拉低,此时键盘也失灵。只有注销系统后,键盘才可以回复使用,此时PS/2的时钟线也就恢复为高电平。
    虚拟过PS/2鼠标的高手指点迷津啊,搞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取看看HotPower写的那个

楼主:
在HOTPOWER的BLOG里面没有看到啊,请问他是讲的自制鼠标吗?

网友B:
LS说的是

楼主:
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PC抑制通信,并且不再释放时钟线的情

    一向PC传信息,PS/2接口就被屏蔽,时钟线不再被主机释放。确实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啊?能不能说下原因。谢谢

网友C:
高过鼠标测距,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