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161D这种flash为什么分512字节或528字节一页?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网友A:
问问atmel的吧

网友B:
以前用161B,只有528字节/页

没有512字节/页。实际使用的时候为了计算方便,也只用到512字节/页,每页的16字节就浪费了。当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是528字节/页。现在161B停产了,用161D替换。可能是为了兼容161B,还保留528字节/页。

网友C:
多出的是做校验用的,当然也可以做别的用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

  512字节大概是为了兼容磁盘扇区,多出来的16字节正好给512字节数据做个校验。
  AT45DB161D考虑到其可靠性已很高,普通应用不须校验,为了使用的方便性,提供了新的512页面操作模式。

楼主:
它的状态寄存器只能读,不能写,怎样设置每页的字节数?

网友E:
FAT16虽然每个扇区只有512byte数据,但是占用528byte

另外的16bit可以用作校验,或者控制

网友F:
!~

..
自己看手册..
上面都写了.

 页大小是OTP的.只能编程一次! 改不了..

网友:
不是 现在 用 FLASH 了

楼主:
晕了,不小心写多了一次page size,会不会造成破坏的?

网友F:
这个.

..不清楚..
反正第1次才有效..

网友G:
161D的页大小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161D的页大小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楼主:
那多出来的16字节好像不能写入,

俺的字库以528字节一页写入时就出错,设为512字节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