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叫沙发肯定自己坐,看谁比菜农更非典???

楼主(2009-02-17):
下面的主函数里用8种不同的方法来调用某C函数,分别提供了C语句和
Keil正确运行后的跟踪反汇编代码。

方法有人们常用的函数调用和函数指针。还有被圈圈同学称之为“变态的方法”,再就是利用COM接口技术的调用。

从8种方法可以看出,COM接口技术的调用方法非常灵活。

当“变态”(俺称之为“红杏”)和COM结合对提高软件的抗击反汇编的能力
可大为提高。(若再加入“汇编数组”技术,就更可想而知了)

真8种方法都会出现在即将出世的HotTask51中,估计俺会在里面大肆变态地

利用“汇编数组”及COM接口技术~~~

void main()
{
/*------------------------------------------------------
    方法1.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          (20个字节)
-------------------------------------------------------*/
    pHotTaskTable[0]();//TaskInit
    pHotTaskTable[1]();//Task1
    pHotTaskTable[2]();//Task2
    pHotTaskTable[3]();//Task3
/*------------------------------------------------------
    方法2.直接地址调用函数(见菜农的HotIns.h/c)(3个字节)
-------------------------------------------------------*/
    _icall_((void *)TaskInit);//TaskInit
    _icall_((void *)Task1);//Task1
    _icall_((void *)Task2);//Task2
    _icall_((void *)Task3);//Task3
/*------------------------------------------------------
    方法3.间接地址调用函数(见菜农的HotIns.h/c) (11个字节)
-------------------------------------------------------*/
    _intjmp_(TaskInit);//TaskInit
    _intjmp_(Task1);//Task1
    _intjmp_(Task2);//Task2
    _intjmp_(Task3);//Task3
/*------------------------------------------------------
    方法4.函数名调用函数(C语言)              (3个字节)
-------------------------------------------------------*/
    TaskInit();//TaskInit
    Task1();//Task1
    Task2();//Task2
    Task3();//Task3
/*------------------------------------------------------
    方法5.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HotIns.h/c和COM接口)(15个字节)
-------------------------------------------------------*/
    _icall_((void *)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_icall_((void *)iHotTaskTable.pVtbl[1]);//Task1
    _icall_((void *)iHotTaskTable.pVtbl[2]);//Task2
    _icall_((void *)iHotTaskTable.pVtbl[3]);//Task3
/*------------------------------------------------------
    方法6.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HotIns.h/c和COM接口)(22个字节)
-------------------------------------------------------*/
    _intjmp_((unsigned int)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_intjmp_((unsigned int)iHotTaskTable.pVtbl[1]);//Task1
    _intjmp_((unsigned int)iHotTaskTable.pVtbl[2]);//Task2
    _intjmp_((unsigned int)iHotTaskTable.pVtbl[3]);//Task3
/*------------------------------------------------------
    方法7.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OM接口函指针数组)(15个字节)
-------------------------------------------------------*/
    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iHotTaskTable.pVtbl[1]();//Task1
    iHotTaskTable.pVtbl[2]();//Task2
    iHotTaskTable.pVtbl[3]();//Task3
/*------------------------------------------------------
    方法8.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OM接口函指针名)(15个字节)
-------------------------------------------------------*/
    iHotTaskTable.lpVtbl.TaskInit();//TaskInit
    iHotTaskTable.lpVtbl.Task1();//Task1
    iHotTaskTable.lpVtbl.Task2();//Task2
    iHotTaskTable.lpVtbl.Task3();//Task3
    HotTaskStart(TaskInit);//装载根任务
}

下面给出软件仿真跟踪的Keil反汇编代码粘贴:

    12: /*------------------------------------------------------
    13:         方法1.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20个字节)
    14: -------------------------------------------------------*/
    15:         pHotTaskTable[0]();//TaskInit
C:0x002E    9004E6   MOV      DPTR,#pHotTaskTable(0x04E6)
C:0x0031    7401     MOV      A,#0x01
C:0x0033    93       MOVC     A,@A+DPTR
C:0x0034    FA       MOV      R2,A
C:0x0035    7402     MOV      A,#0x02
C:0x0037    93       MOVC     A,@A+DPTR
C:0x0038    F9       MOV      R1,A
C:0x0039    1204FA   LCALL    C?ICALL(C:04FA)
--------------------------------------------------------------------
                 C?ICALL:
C:0x04FA    8A83     MOV      DPH(0x83),R2
C:0x04FC    8982     MOV      DPTR(0x82),R1
                 C?ICALL2:
C:0x04FE    E4       CLR      A
C:0x04FF    73       JMP      @A+DPTR
    19: /*------------------------------------------------------
    20:         方法2.直接地址调用函数(见菜农的HotIns.h/c)(3个字节)
    21: -------------------------------------------------------*/
    22:         _icall_((void *)TaskInit);//TaskInit
C:0x0067    1202DB   LCALL    TaskInit(C:02DB)

    26: /*------------------------------------------------------
    27:         方法3.间接地址调用函数(见菜农的HotIns.h/c)(11个字节)
    28: -------------------------------------------------------*/
    29:         _intjmp_(TaskInit);//TaskInit
C:0x0073    9002DB   MOV      DPTR,#TaskInit(0x02DB)
C:0x0076    1203F3   LCALL    _reset_code__(C:03F3)
--------------------------------------------------------------------
                 _reset_code__:
C:0x03F3    C082     PUSH     DPTR(0x82)
C:0x03F5    C083     PUSH     DPH(0x83)
C:0x03F7    32       RETI
    33: /*------------------------------------------------------
    34:         方法4.函数名调用函数(C语言) (3个字节)
    35: -------------------------------------------------------*/
    36:         TaskInit();//TaskInit
C:0x008B    1202DB   LCALL    TaskInit(C:02DB)
    40: /*------------------------------------------------------
    41:         方法5.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HotIns.h/c和COM接口)(15个字节)
    42: -------------------------------------------------------*/
    43:         _icall_((void *)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C:0x0097    AB3F     MOV      R3,iHotTaskTable(0x3F)
C:0x0099    AA40     MOV      R2,0x40
C:0x009B    A941     MOV      R1,0x41
C:0x009D    1204FA   LCALL    C?ICALL(C:04FA)
--------------------------------------------------------------------
                 C?ICALL:
C:0x04FA    8A83     MOV      DPH(0x83),R2
C:0x04FC    8982     MOV      DPTR(0x82),R1
                 C?ICALL2:
C:0x04FE    E4       CLR      A
C:0x04FF    73       JMP      @A+DPTR
    47: /*------------------------------------------------------
    48:         方法6.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语言HotIns.h/c和COM接口)(22个字节)
    49: -------------------------------------------------------*/
    50:         _intjmp_((unsigned int)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C:0x00BB    AB3F     MOV      R3,iHotTaskTable(0x3F)
C:0x00BD    AA40     MOV      R2,0x40
C:0x00BF    A941     MOV      R1,0x41
C:0x00C1    AE02     MOV      R6,0x02
C:0x00C3    AF01     MOV      R7,0x01
C:0x00C5    8E83     MOV      DPH(0x83),R6
C:0x00C7    8F82     MOV      DPTR(0x82),R7
C:0x00C9    1203F3   LCALL    _reset_code__(C:03F3)
--------------------------------------------------------------------
                 _reset_code__:
C:0x03F3    C082     PUSH     DPTR(0x82)
C:0x03F5    C083     PUSH     DPH(0x83)
C:0x03F7    32       RETI
    54: /*------------------------------------------------------
    55:         方法7.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OM接口函指针数组)(15个字节)
    56: -------------------------------------------------------*/
    57:         iHotTaskTable.pVtbl[0]();//TaskInit
C:0x00FF    AB3F     MOV      R3,iHotTaskTable(0x3F)
C:0x0101    AA40     MOV      R2,0x40
C:0x0103    A941     MOV      R1,0x41
C:0x0105    1204FA   LCALL    C?ICALL(C:04FA)
--------------------------------------------------------------------
                 C?ICALL:
C:0x04FA    8A83     MOV      DPH(0x83),R2
C:0x04FC    8982     MOV      DPTR(0x82),R1
                 C?ICALL2:
C:0x04FE    E4       CLR      A
C:0x04FF    73       JMP      @A+DPTR
    61: /*------------------------------------------------------
    62:         方法8.函数指针数组调用函数(COM接口函指针名)(15个字节)
    63: -------------------------------------------------------*/
    64:         iHotTaskTable.lpVtbl.TaskInit();//TaskInit
C:0x0123    AB3F     MOV      R3,iHotTaskTable(0x3F)
C:0x0125    AA40     MOV      R2,0x40
C:0x0127    A941     MOV      R1,0x41
C:0x0129    1204FA   LCALL    C?ICALL(C:04FA)
--------------------------------------------------------------------
                 C?ICALL:
C:0x04FA    8A83     MOV      DPH(0x83),R2
C:0x04FC    8982     MOV      DPTR(0x82),R1
                 C?ICALL2:
C:0x04FE    E4       CLR      A
C:0x04FF    73       JMP      @A+DPTR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9.2.17 4:10 于菜地成功移植COM接口到51后

楼主:


网友A:
山人来坐板凳

网友B:
俺想和人PK用过多少种调用函数的方法~~~要求置顶“悬梁此帖

uC/OS-II任务调度的改进与实现-摘自《现代电子技术》半月刊2006年第14期在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其任务切换带来的延时窗口町以说是最小的之一,非常适合强实时性的任务要求。但对大部分周期性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任务来说,弘C/()s一Ⅱ还 ...
www.gotoread.com/vo/60/page190925.html - 15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网友C:
“茴"字有四种写法?

网友D:
晕了

  强烈** hotpower 的"四个眼睛"!

来两下可以哦, 怎么没完没了了呢!

言归正传: 我倒是不太喜欢这么偏门的调用.
因为这样的调用会影响编译器的寄存器优化算法, 这对效率更有影响!

楼主:
反对无效!!!

uC/OS-II任务调度的改进与实现-摘自《现代电子技术》半月刊2006年第14期在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其任务切换带来的延时窗口町以说是最小的之一,非常适合强实时性的任务要求。但对大部分周期性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任务来说,弘C/()s一Ⅱ还 ...
www.gotoread.com/vo/60/page190925.html - 15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网友D:
得到看这图不晕的一法, 大家试试

  1. 用一个眼睛看;
  2. 头侧过来, 转过 90°再看.

网友E:
哈哈~~~俺就是要得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