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C51写法??

楼主(2007-09-28):
_sfrbit G2B_138 _atbit(P1,7);
_sfrbyte SCON _at(0x98);
_sfrbyte SBUF _at(0x99);
_sfrbyte WATCH_DOG _at(0x8f);

char rr1 _at(1);
char rr3 _at(3);
char rr5 _at(5);
char rr6 _at(6);
char rr7 _at(7);

_rom char Space[90] _at(0x30)={"Programed by 333 WORD GROUP.If you are intrested in it,Why not contact with us?and...^_^"};
//中断的计数变量
_xdat unsigned char Interr;
//通信中的计数
_xdat unsigned char Data1;
//显示第几位歌星
_xdat unsigned char  Star;//

 _interrupt(1) _using(1) void Timer0(void)
{
int j;

TH0=(65536-Set_Timer)/256;
TL0=(65536-Set_Timer)%256;

G2B_138=1;
for(j=0;j<8;j++)
{
Lock_Data=*(Ram+Interr*2+1+j*32);
Lock_Data=*(Ram+Interr*2+j*32);
}
P1=15-Interr;
Interr++;

Int_Count++;

Sport_Symbol_Int++;
if(Interr==16)
{Interr=0;
Int_Timer++;
}
}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_at关键字吧?

定地址用的

网友B(2011-05-07):
应该是在某个库文件中已经定义了的这个变量。看下头上include什么特殊的LI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