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问题

楼主(2007-09-28):
    小弟用的是PHILIPS的lpc932,现在要做一个串口通信电路,要双向的,但是只有一根线,不知道RXD与TXD能否连在一起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

但是要处理好

网友B:
可以?楼上是否可以具体说说。

网友C:
啊?

一根线共地怎么办?

楼主:
怎么处理阿,请赐教

网友D:
re

发的时候自身也在接收,处理好它就行

楼主:
我试过了,但是会出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这样用比较麻烦

 又发送又接收的,有冲突,
  定个线路共享协议还是可以处理的,那样会严重的影响数据的传输速度

网友F:
你可以考虑I2C总线中的SI信号线,

如果你技术成熟或者条件容许,也可以考虑用电流大小来传输数据。

网友G:
有必要吗?

楼主穷成这样啊...呵呵

网友A:
回7楼

你是怎么试的?

网友B:
只有在直接连接的情况下才可以(上拉驱动)。

楼主:
有没有人替我解答一下阿,具体点

网友H:
mcu对mcu容易,mcu对PC难.看是否要TTL/RS232电平转换

楼主自己都没说明白...

网友:
分时复用 拉

网友I:
可以用

摩托罗拉的电台写频软件就是复用的,你可以找一张图纸看一下

网友J:
各个

黑糊糊

网友K:
呵呵,可以的

51单片机串口 是可以屏闭接收的

只要在发数据的时候,屏闭接收,,发完后将 发送脚设置为输入,,打开 串口接收,,,就可以了
理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L:
LPC932有28个管脚, 精简的也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