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现在常用的最简单的51,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9-28):
问一下,现在常用的最简单的51,是什么型号?怎么烧录程序?

网友A:
51都简单

网友B:
AT89C2051,89S51

前者必须用编程器,后者可以ISP

网友C:
STC的还可以 据说是最便宜的

网友D:
如果有编程器,51都很简单

网友:
4 BIT 的 还要 什么 呢 !!!!!!!!

网友E:
STC12C2052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1T的MCU

内部带RC振荡,看门狗,上电复位的810,EEPROM,FLASH规格很多.

网友:
可惜 哪个 是 来历不明 的 东西

网友F:
4bit的MCU?

没看错吧?
哈哈,我们公司的出的就是4位的
有需求的联系我哈

网友G:
4bit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