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通信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最近一直被一个通信问题困扰着,找了两个星期了都找不出实际的问题,现在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发出来,希望有经验的大师们能给我指点一下觖决的方法,谢谢!!
问题具体如下:

刚开始上电时,所有一切通信都正常。
问题一:但随着时间的增加,会出现主机接收的数据出错(有时连续出错,有时在下一次时又正常了),但我从串口助手那里看到从机发过来的数据一直没错,为什么到主机那里就会错了呢?
问题二:这是主机485接口硬件电路问题机率大还是主机软件处理的问题出错的机率大呢?为什么刚开始一切都正常呢(至少正常通信30分钟)。
问题三:从串口助手那里可以看到(主机发给从机的数据正确,从机接到命令后返回的数据也正确),为什么主机发送时一直没错,只有在接收时出错呢?(通信协议:主机发送时,从机处于接收状态,当从机接收到正确数据时返回一组数据,这时主机处于接收状态)

这个问题搞得我几个星期不得安睡了,真希望各位大师们提出你们的见解,小弟在这里认真学习了!!谢谢!!!

电路结构图如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程序呢?

没有程序如何给你回复啊?

网友B:
多半问题出现在主机485硬件电路参数上

仔细对比一下你的主机和从机通信电路、供电电压。可能主机的参数比较极限。如果距离短,建议不要加终端匹配电阻。

因为见到具体电路和程序,瞎猜的!

网友C:
关于485通信的一种死机问题,我有过详细的分析

你可以去我的博客看看

可能对你有帮助

仔细分析你的时序

楼主:
多半问题出现在主机485硬件电路参数上

谢谢各位。
在这里想问一下4楼的朋友,建议不要加终端匹配电阻是指那个电阻是指并接在AB脚的那个吗?我有试过有和没有的情况,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有在A或B脚的其他几个电阻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谢谢各位。

楼主:
多半问题出现在主机485硬件电路参数上

我的485匹配网络电阻如下:

网友D:
收/发控制逻辑有问题吗?

建议在不正常的时候用双踪示波器对比一下收/发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看看它们的关系是否正确

网友B:
R17R18太大了!

将R17R18改成20欧左右(可以起到保护的,470太大了),
如果从机数量多,R15=R16可以取到560欧左右。

楼主:
多半问题出现在主机485硬件电路参数上

最近忙得很,没有上来。在这多谢各位的热心帖子。
小弟在用示波器测隔离光耦两端的信号,发觉经过光耦后的信号有点斜波,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E:
注意两点

    1为485接口电路的参数,隔离电阻取值20欧,偏置电阻根据节点数合成计算,偏置量取200mV足矣,总线两端要并120欧终端电阻。这是优先要考虑的。
    2要注意系统晶体的误差和温漂,如果主从节点的时钟误差过大,在较高波特率下可能会处于临界态,再加上温漂就难保不出问题了。如能排除1,那就是这个问题了,虽然比较少见,但你的RP还是会有影响地。

网友F:
串口助手接收没有错

那就是程序问题.
其实接收是要难些,因为是被动的.

网友G:
测量线路电压

你的PC助手所连接的两线是否合乎485电平标准?